[电源] 奥地利制造的西门子24V/5A电源拆解(SITOP PSU200M)

楼主(2025-09-15):
单位充气泵开不起来,检查报油压低,开机屏闪不是太亮,开机偶尔会黑屏,打开看24伏没有亮OK,黄灯OVERLOAD亮起,测量16.8V,拆下输出线24VOK亮起,确认电源坏,找仪表借个台达的为和利时定制的24V5A机柜电源。坏电源拆开看是电容鼓包漏液,估计换上50V1500UF就好

网友A:
单位的就是能修也别管,你不修出问题不关你事,你修了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你的事

网友:
把俩输出鼓包 滤波电容换了,会不会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的就是能修也别管,你不修出问题不关你事,你修了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你的事 ...

详细说说,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西门子24V/5A电源拆解

网友:
我有好几个这样的电源,有全新的,有旧的,反正都是单位的,做T12电烙铁的电源真是好;这种原装的西门子24V电源,真的很贵,采购部买的三千元以上,说是工业级的。

网友:
换个电容,留着自己用,这电源性能刚刚的

网友:
工厂的真是不修好过修,但不修的话,这个电源死贵,跟国产的电源都不是一个数量级

网友:
单位的一般就是换
换下来的,自己玩玩,好用能用的,直接带回家

网友:
不能带负载,坏的很明显了

网友B:
单位的一般就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位的就是能修也别管,你不修出问题不关你事,你修了出了什么问题就是你的事 ...

正解。

  这位兄才是体质内或者央国企老油条嘛❓❓

网友C:
电解电容鼓,是环境温度太高了么?

网友:
PCB做工的确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一般就是换

是咯。

  这样林倒们又有机会捞上一笔,就像上个月闹得沸沸扬扬的重庆某某学院采购的¥85万元路由器【市场价¥299元】……最后的结局是罚款9000元【相当于:罚洒三杯】。

网友:
确实电容惹的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解电容鼓,是环境温度太高了么?

顶部都锈蚀了,除了温度高之外估计空气非常潮湿。

网友:
报损换件,坏的报废掉以后就可以修好了拿回家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