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单点NGC手柄(单发)增加连发功能(上)

楼主(2025-09-15):
以前玩Wii游戏机的时候,因为也能玩NGC游戏,所以买了NGC手柄(单点,国产),玩NGC游戏也没觉得啥,就是最近折腾MD,SFC等模拟器时发觉没连发比较痛苦,再买一个连发的也可以,但是作为一个喜欢动手的人来说,改造的机会怎么能放过,本着能动手绝不BB的原则,准备把连发模块加进去(实际上NE555芯片做连发很方便,再加一个电容0.022两个电阻100K,2.2M就能每秒10次以上的脉冲,而且模块可以做的很小。如果有需要我可以附后),多加一个三脚开关切换单发连发,和一个LED看状态(连发时脉冲LED会闪,当然不加也行)。

于是拆开手柄看线路,居然发现手柄是三点的线路(turbo是连发。slow是慢动作,类似不停按暂停键),想着这个简单了,接上微动开关不就可以了(实际上还是没那么容易,否则厂家为啥不自己做成三点)
于是焊上线接到板子上,原想把TURBO和SLOW都接出来,后来觉得SLOW实在用处不大,就接了一个TURBO、外壳打个孔,热熔胶固定好开关小板。

但是这样连接好以后,连发开始蛮爽的,玩了一会之后连发会自已变成单发,也就是连发功能会消失!这就能解释了为什么厂家自己不做三点手柄的原因,因为连发是有问题的!(不知是芯片问题还是线路问题,这就超出我认知了)。于是还是需要用到加装NE555的连发板。再加一个手柄线路板上空闲位置的LED三脚管。
下一步准备先把SLOW的线路切换到TURBO去(把SLOW的脉冲切断接到TURBO去,相当于按下SLOW后动作连发),希望SLOW的脉冲板载部分是好的(如果能解决就不用NE555了),SLOW本来也用不到,就当为TURBO连发做贡献了,如果也是坏的,那就没办法了。要加模块了。

如果要加模块就下集继续。

肯定有人说有retro模拟器可以自定义连发,单点也能连发,但是它只能定义一个按键连发(我喜欢跳和打都有连发),还是不喜欢它,用起来繁琐的很。

补充内容 (2025-9-17 10:54):
继续下更新结果,将按键开关板重新安装,避免接触主板(第一次有点高)。现在一切正常,连发自如,也不会自己变单发。目前就是感觉国产的手.....

楼主:
我想了下,改变输入并不能改善芯片控制的输出性能,所以哪怕把TURBO和SLOW对换,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善芯片的输出。。。
更有可能是输入的微动开关接触不好(譬如太紧)。游戏中误触连发开关的可能性如果排除,那就只能是芯片问题了。
这样就只有加模块来代替手柄板芯片的连发功能。

网友:
没有玩过,只希望楼主能够折腾成功。

网友:
增加连发功能

网友:
有个博主

叫马鹿改的不错。

楼主:
这个是最终的效果,加装的LED在连发时发光会闪。单发时不发光。效果满意,就是国产手柄手感差了点,要是再没连发感觉手指要废了。
视频发不出,看看图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