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维修比亚迪USB接口总成,巧用毫伏档找出短路的电容

楼主(2025-09-15):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手机没电了,就打算用车上自带的充电器充电,结果插进去没反应,而且面板烫手

有大佬教一下怎么拆下来吗?可以直接拆还是要拆周围的面板?
后面过了几天去4s店,说是没有配件,要订货。又等了一周,换了新的,花了好几百。
然后我让4s店把坏的给我,我回去研究一下。

楼主:
先拆开吧 有1个快充口,1个数据口,还有1个TF插槽用于行车记录仪

网友A:
等后续,看看怎么修。这模块是12v供电么,如果不需要协议,里边diy个模块能行吗么

楼主:
12V供电,将电源的电流调小,通电,电压马上被拉低到接近4伏

过了会,图中画圈的地方发热稍微有点大,怀疑是输出滤波电容短路了,所以短路点和DCDC模块较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后续,看看怎么修。这模块是12v供电么,如果不需要协议,里边diy个模块能行吗么 ...

谢谢关注,中午休息,下午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后续,看看怎么修。这模块是12v供电么,如果不需要协议,里边diy个模块能行吗么 ...

肯定是12V,但耐压应该在20V左右,毕竟发电机电压会超,另外这玩意应该还带通讯的,毕竟要插TF卡...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C:
维修好了吗?同款模块,修好了作为参考

网友D:
车规的板,看着就是要很多很多

网友E:
不错,抽时间看看俺的小车车,好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F:
铁壳子里面应该是DC-DC模块吧。

那读卡器的芯片又在哪?

楼主:
忘记占位了

用万用表测了下,输出对地电压接近0,断电后用通断档测试显示短路
输出那里有好几个电容,而且空间十分有限,如果全部拆下来太耗时间了,有办法找出是哪颗出问题了吗?
上红外测温仪?抱歉,没有。实践证明,万用表足矣
用毫伏档依次测了3颗并排在一起的电容

有没有什么发现?中间那颗电容的对地电压98.4mV,比上面的和上面的小大约2mV
就它了 果断拆掉

果然罪魁祸首就是它了 再量板的输出对地,不短路了
随便找了颗1uF的电容焊上去,不装估计问题也不大

空间有点窄,焊得不好看

再次上电

输入电压电流正常,输出电压5V

给手机充电试试,手机拍照拍不了自己:

充电功率大概有7W

大功告成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发财电容吧,对我来说是破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12V,但耐压应该在20V左右,毕竟发电机电压会超,另外这玩意应该还带通讯的,毕竟要插TF卡...

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维修好了吗?同款模块,修好了作为参考

修好了 没修好就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车规的板,看着就是要很多很多

板好没用,零件要耐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抽时间看看俺的小车车,好像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没有找到原因。

主要是不会拆下来,网上也没找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铁壳子里面应该是DC-DC模块吧。

那读卡器的芯片又在哪?

铁壳子是DCDC
读卡器没仔细看,有没有可能只是引线到车机上?

楼主:
快充协议芯片是 ip2183, 附上数据手册

网友:
车规级的也这么容易坏?!

网友:
不会是哪个发财电容出问题了吧

网友:
没反应、面板热------是否usb口内部短路了,按说车规级的保护功能齐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