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网首拆,拆一个洗衣机电感电容(CBB60/500V/8.5uF/60uH)

楼主:
应该是全网首拆,拆一个洗衣机电感电容,原装电容坏了,网上买了一个8.5UF的电容换上,过两天无意中才看到这个电容是带电感的,8.5UF+60UH,于是拆开看一下。建议大家自己在家换电容的时候仔细看清楚型号和参数,最好买同型号的元件。拆开以后看到电容里面还有一个电容,电感在上面接口处,有一点不明白,里面有很多乳白色的类似浆糊状的东西,还有一点粘手,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反正我拆了以后把手洗了三次。有知道的坛友给科普一下浆糊状的东西是什么??谢谢!

网友:
获得任务道具:烟灰缸一个

网友:
不懂,盲猜有没有可能是缓冲爆炸???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电感好的,就拆下来和新买的电容串联使用

网友:
二合一的,比较难见内部,谢谢分享

网友:
这电容怀了个小电容,顺便还怀了个别人家的电感?

网友:
谢谢分享,膏状物是不是防止晃动和散热的

网友:
白色黏不拉几的应该是绝缘硅脂吧。电容串电抗(电感)在工业上是很常用的做法,例如补偿电容柜里就是电抗器串联的电容,一方面电抗可以滤波,延长电容使用寿命,另一方面由于电感上的电流不能突变,接通电容时可以减小冲击电流,也延长电容寿命。

网友:
拆一个洗衣机电感电容

网友:
难怪电容接错会炸,原来里面含有炸药成分

网友:
石蜡或蜡状聚合物吧,具有绝缘、防潮和抗氧化等作用

网友:
凡士林,可以当面霜

网友:
电感是限流,消峰的作用,‘

硅脂相当于变压器油,可以向外壳导热,同时也是支架,支撑托住电容芯,顺便密封住电容极板,减少空气入侵氧化,老化,损坏。

网友:
很多洗衣机里这个电感是一个塑料线盘成的线圈串在电容的一根接线里

网友:
这个做了比较正规,电容、电感串联在一起,作为一个组件,另一种情况是单纯电容,加上外部可见的一根电容塑料连线缠绕了很多圈捆扎好,作为串联电感,可不要剪掉短接,这样电感的作用就没有了,控制电机的可控硅大概率要烧毁。
作用是平衡相位,特别是电机正反转切换过程中扼制电机发电状态,保护可控硅,那个电感也可称为扼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