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愤怒的垃圾铲 铲柄脱落了

楼主:
这垃圾铲外形还不错,大口。就是铲柄焊接不靠谱,没多久就生锈松脱了。

打孔捆绑修复,感觉这薄铁皮也撑不了几天就撕裂了。 有没有更好的修复方法?

网友A:
可以改造成杆秤盘

网友:
换圆木柄,锯条缝塞进去

网友:
搞个愤怒的僵尸来干它。

网友B:
杆开槽,夹紧后再捆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杆开槽,夹紧后再捆绑

想过,要开太深了,杆子小。 感觉开不好,没这技术。

网友:
打孔,里面也拿个硬物垫着...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有电焊机的话,多点几处,分散一下应力。
正经一点的做法是铲柄与铲斗之间加一块补强板,满焊或者断续焊

网友:
搞点焊胶粘上去

网友:
弄快铁皮包着那个铁杆杆,然后打孔螺栓固定,多打几个点位分散点固定,不然固定点太集中也坏的快,总之最后工钱比东西贵

网友C:
把杆子跟畚箕接触位置砸扁,畚箕内部放一块铁片,钻孔后螺丝固定。

网友:
打孔加垫板上螺丝,

网友:
打孔吧,一般人没有这种焊接技术,
这些焊白铁的都是大神,他们能焊接特别薄的铁皮
打孔用铆钉或者螺丝

网友:
放到里面焊上

网友:
打孔用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杆子跟畚箕接触位置砸扁,畚箕内部放一块铁片,钻孔后螺丝固定。

这个方法最好! 我一开始想的是打2个孔把杆子绑起来。

网友:
可以铁丝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造成杆秤盘

知道称盘称勾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