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VC管一端用PVC胶粘了个弯头,如何将他们无损分离?

楼主:
PVC管一端用PVC胶粘了个PVC弯头,如何将他们无损分离? 用热风枪?

网友:
不能无损吧?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A:
用热风枪吹   操作好了可以无损   我看到过有师傅操作   自己没弄过

网友:
直接买俩新的,

一辈子无损 ~~~

网友:
热风枪可以拆,但不能做到真正无损,容易变型
金属管用厌氧胶的都可以用热风枪拆

网友B:
在弯头上用钢锯条沿120度均匀锯出3个槽(注意不要伤到下面的PVC管),然后沿着槽边沿用螺丝刀和锤子轻敲,如果力度合适,可以无损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弯头上用钢锯条沿120度均匀锯出3个槽(注意不要伤到下面的PVC管),然后沿着槽边沿用螺丝刀和锤子轻敲, ...

都锯了三个槽了还叫无损?

网友:
能不能无损取决于当初涂的胶多少和粘的牢固成度

网友:
为什么要无损?
割掉弯头,不够长再接一截。

网友:
热风枪可以拆,但不能做到真正无损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热风枪吹   操作好了可以无损   我看到过有师傅操作   自己没弄过

我弄过几个,外径20、32的弯头、直通、球阀都有(老员工试压后用上不了),控制好温度别糊,也要均匀,拆下后会有少量变形,不过我又再次加热用管件作模具来校正,效果还可以,去年夏天粘回去接6层的水压,加了软管和喷头用来洗两轮电动,直今年五月底小公司关门我们清仓卖废品,一直没见粘的地方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