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上有几十个不同形状的三元锂电池,想组个12V3A左右的电源

楼主:
怎么组好?三串,不行吧,一致差性,充电是个问题,全部并联,再像快充充电宝那样升压不知道能不能搞到36W的功率?

我看大功率的充电宝电池也是串联的,他是怎么充电的?怎么搞均衡的?

网友A:
最好找同型号的电池组

网友B:
一致性差的电池不建议串联使用,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同型号的电池组

我想全部并联升压到12V,像充电宝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致性差的电池不建议串联使用,用不住。

所以想全部并联起来用,关联应该没有这么多要求吧,充电也好搞

网友C:
很简单的,用2片22.5W的充电宝电路板,然后2个PD诱骗器,成本10元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的,用2片22.5W的充电宝电路板,然后2个PD诱骗器,成本10元内!

用两片充电宝电路板?又用两个PD诱骗器?做两套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