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显示器重复显示,怎么维修

楼主(2025-09-15):
显示器从左往右,平均分4块

1,左1和左2显示同样内容

2,用一段时间,左2开始花屏

3,放一晚上,显示器恢复正常

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主板拆了一个电容,红框位置俩电阻的左1拆掉了

网友A:
这个显示屏驱动板鱼上也不贵30-80,自己修还要费劲,

网友:
这问题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示屏驱动板鱼上也不贵30-80,自己修还要费劲,

请问一下,是不是换驱动板就可以?

网友B:
请问,红框里的2个电阻是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红框里的2个电阻是电容吗?

是电阻,不是电容。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显示面板和电路板的信号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红框里的2个电阻是电容吗?

打错字了,是电阻,卖led灯条的说需要拆一个,用来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是电阻,卖led灯条的说需要拆一个,用来降压

那是LED背光灯条的电流取样电阻,拆一个降低LED亮度延长寿命。不打游戏问题不大。

网友C:
这不背光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背光的问题吧

不是,昨天排线位置按按还能正常显示,现在变成一直花了,按也没用

楼主:
确实排线坏了
【液晶屏幕压屏维修全部过程-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1pWzJEEv?p=1&unique_k=2333

网友:
与屏幕接触的排线部分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排线坏了
【液晶屏幕压屏维修全部过程-哔哩哔哩】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P1pWzJEEv?p=1&u ...

排线坏了是万幸!至少自己能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