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含一个数字1的文本文件占用 3 个字节

楼主:
陆续更新图片

网友:
那是因为DOS下的编辑工具为了方便进行编辑在每个行后面自动插入回车,所以你看到的是数字1后面追加的换行符的结果

网友:
瞎说,你这明明是1回车 ,换行符2字节

网友:
不是一个扇区?

网友:
看是用的是什么分区格式。还有占的更大的。

网友:
还有占用1K的呢

网友:
有回车换行符,实际在磁盘里占了可不止3个字节

网友A:
你这文本文件并不是只含一个数字1,而是包含了一个数字1,和1个回车符,1个换行符。
按你的说法,如下图中,我的文件也仅包含了一个数字1,却占用了81个字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文本文件并不是只含一个数字1,而是包含了一个数字1,和1个回车符,1个换行符。
按你的说法,如下图中 ...

你切换到ANSI编码后就是3个字节,默认你这保存成UTF-8了

网友:
这是讨论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切换到ANSI编码后就是3个字节,默认你这保存成UTF-8了

很有说服力的回复!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有说服力的回复!谢谢!

小问题,以前写批处理的时候经常遇到的情况所以有查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以前写批处理的时候经常遇到的情况所以有查过资料

这个问题虽小,但往往会造成困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以前写批处理的时候经常遇到的情况所以有查过资料

也真是一个敢信口开河地说,一个敢人云亦云地信。

你啥自研的操作系统,能把一个81字节的UTF-8编码的文本文件,切换成ANSI编码后,就只剩3个字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真是一个敢信口开河地说,一个敢人云亦云地信。

你啥自研的操作系统,能把一个81字节的UTF-8编码的文 ...

UTF-8转换成ANSI的时候除了字符和标记会转换,剩下的包括UTF-8文件头也会被砍掉,所以剩下3个字节,要不你试试?

工具都用不明白别到处怼人

追加:刚才我用Notepad4重现了一下这个步骤,正常情况下1+回车只有3字节,就算是UTF-8 BOM编码也只有6字节,谁工具有问题?
顺便给你科普一下,0x0d和0x0a组成一个回车并回到行首的标记,你再看看你第一张图几个回车,以及第二张图几个0x0d 0x0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虽小,但往往会造成困惑。

还好,造成的便利也不小,我现在也习惯性编辑完了单独回车一行,方便下次编辑不是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TF-8转换成ANSI的时候除了字符和标记会转换,剩下的包括UTF-8文件头也会被砍掉,所以剩下3个字节,要不你 ...

1.我针对楼主的是“仅1个数字1的文本文件占3个字节”,都到字节这程度了,回车换行符就不算字节了?所以发了有81个字节的“仅1个数字1的文本文件“,来怼他。

2.我针对你的是,我截图都发上来了,明明就是数字1+40回车+40换行符,共81字符的文本文件,你非要回我说“你切换到ANSI编码后就是3个字节,默认你这保存成UTF-8了”,还复现出来了。不知道你是怎么复现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我针对楼主的是“仅1个数字1的文本文件占3个字节”,都到字节这程度了,回车换行符就不算字节了?所以 ...

1、在DOS所有编辑工具,包括填充文件的时候末尾都会自动追加一个换行,楼主在DOS环境下操作,所以1字节的文件占用3个字节属于正常现象,而且DOS下只有ANSI一个编码,输出的结果只能是单字节内容输出3字节文件结果

2、我的回答是针对帖主的1加一个回车等于3字节的结果,你使用UTF-8编码而且追加那么多回车变成81字节,然后说楼主的【1+回车=3字节】是错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用UTF-16来给你举例了?

文不对题拿不了分,还拿错误答案怼人,语文差还是数学差还是思想品德没读好???

这论坛你这种胡搅蛮缠的人是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文本文件并不是只含一个数字1,而是包含了一个数字1,和1个回车符,1个换行符。
按你的说法,如下图中 ...

我这里用 W10 文本编辑器生成的文件,占用 1 个字节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在DOS所有编辑工具,包括填充文件的时候末尾都会自动追加一个换行,楼主在DOS环境下操作,所以1字节的 ...

哈哈,好,打住,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