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利用废旧电动车充电器改造成可调电源

楼主(2025-09-15):
不知不觉,距离上一次发贴已有大半年了。没办法,最近工作忙,经常晚上十点才回到家。

今天接了一台华为监控专用POE交换机的维修工作,该交换机为外接54V1A的电源,客户并没有把电源一起寄过来。检查手头也没有这么高电压的电源,唯一一个可调电源最高也只有36V。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把目光放在一个36V2A的电动车充电器上,把它拆开,也许能改成一个可调电源

分析了一下电路,它是很简单的电阻分压,通过TL431控制光耦反馈信号将电压稳定在42V。通过计算,将原有的3.9K电阻换成3K左右,短路1K的可调电阻,然后在56K的电阻上并一个1M的可调电阻,便能在56V左右范围内进行调节了:

接下来就是动手了,因为电压要调高,原来63V的电容换成100V的,安全一点,再把1K电阻拆了短路焊盘,3.9K换成3K。把电流电压表的线焊接好,电流取样就用原机的取样电阻,装进开好孔的外壳里:

手头没有精密可调电阻,用普通电位器就行,反正不需要太精准。56K电阻两端焊上线,串一个1K电阻防止过调,和电位器连接好,线要尽量短,防止干扰。测试了一下,电压可以在27V至58V间调节:

校准好电流电压,装好外壳,一个简单实用的高压可调电源便做成了:

感谢各位坛友的支持!有不少坛友提到改成从0V起调,但我觉得电压太宽工作可能会不稳定,而且实际我手头已经有一个航嘉电源改造的0到36V可调电源,电源自带+5V的待机电源和17V的辅助电源,不需要额外加电源了。本来只能调到30V,但是我把5V的绕组和12V的绕组串联起来用,可以调到36V。

网友A:
给你省了不少钱。

网友B:
技术和动手能力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省了不少钱。

那是必需的,主要是这么高的电压不常用到,没必要专门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和动手能力一流

过奖了,这些都是简单的工作。

网友C:
零伏起调要加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伏起调要加辅助电源

电压太高了,从0起调太麻烦,而且已经有一个0—36V的可调电源,没必要搞,这个就当是辅助品吧。

网友D:
我也有个36V滑板车充电器,电压可调低于24V或高于52V就打嗝保护了,想改成54.6V给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偏低

网友E:
换算一下把取样电阻改一下,免得功率超载。

网友F:
有技术有实力随手就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36V滑板车充电器,电压可调低于24V或高于52V就打嗝保护了,想改成54.6V给电动车锂电池充电偏低 ...

我这个充电器保护功能没那么多,相对好改一点,反过来就有点难了。锂电池充电器建议还是买专业的充电器,自己改有安全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算一下把取样电阻改一下,免得功率超载。

不会,它有恒流功能,而且也不会把它用到太高的负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技术有实力随手就可以改

过奖了,小动作而已。

网友G:
应该36v的也可以驱动设备的吧

网友H:
楼主水平一流,下一次搞一个高电压大电流的电源改造一下,使用范围更广。

网友I:
清问老师你电流是如何校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36v的也可以驱动设备的吧

不确定,但是按标称电压来使用才是明智之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水平一流,下一次搞一个高电压大电流的电源改造一下,使用范围更广。 ...

高电压很少用到,没啥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I:
清问老师你电流是如何校对的

用万用表测量,然后电压电流表头有两个可调电阻,一个电流一个电压,调到和万用表读数一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