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这闪迪m2加绿林转换盒组合能给老本升级使用吗?

楼主:
老本没m2接口只有SATA接口,老机械硬盘这两天卡卡响c7和05警告了,这个是用在光驱转换盒上的盘

网友A:
你需要的是NGFF协议的盘,这个SANDISK的是NVME不适合你

网友:
试试呗?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使用换转换器没问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的是NGFF协议的盘,这个SANDISK的是NVME不适合你

好吧,原来还想先一步买m2的,下单了sata的闪迪固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原来还想先一步买m2的,下单了sata的闪迪固态

在论坛找找类似的1TB的SATA盘呗?也可以找人定做,NGFF的一般不贵,然后找个25块左右全开放的转接架放在光驱位就行,只有全开放散热才是最好的,你这个盒子50多还是全封闭,早晚盘烫坏了

网友:
非得要转?直接用SATA固态不行?要不然你不知道有SATA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