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关于索尼超薄磁带机抖晃率的问题

楼主(2025-09-15):
先聊一点理论,晚点上图哈。
手上有几台GX677,还有俩爱华的非超薄的单放随身听,还有个EX7。
前几年在把玩这些机器的时候,尝试去解决播放声音发抖的问题。当时也上网查资料,外加跟淘宝的玩家交流,基本声音发抖当时总结了如下几个原因:
1、压带轮老化
2、皮带老化
3、机械结构有杂质
4、可能是马达老化
于是当时按照上述原因做过一些修理。但发现基本没用。
后来甚至把马达拆解掉,上油润滑。发现依然不行。于是这些年一直没有再把玩,放在储藏箱里收藏。
现在经过这些经验在脑袋里的沉淀和发酵,我觉得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上述第3条。
排除其他原因,是因为分析声音抖的原因,只能是因为主导轴的线速度不均。跟压带轮没有毛线关系。压带轮有问题应该是绞带。皮带老化可能有点关系。有折痕或者缺陷。但以上方法处理过后都解决不了,那就剩机械结构杂质的问题了。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就是马达到主导轴圆盘皮带连接的沟槽有杂质。因为年头长,皮带融化可能会粘在铜槽里一些。
所以下一步就是清理这个槽。
不信找不回当年那个平顺的声音……

网友:
皮带老化的较多

网友:
皮带的质量,松紧也会影响,主导轴有无偏振也会影响。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排除其他原因,是因为分析声音抖的原因,只能是因为主导轴的线速度不均。跟压带轮没有毛线关系。压带轮有问题应该是绞带。”

真有关系!我就修到过压带轮引起颤音的故障,压带轮能带着磁带走,不绞带,就是橡胶材质的老化轻微变形了。

网友:
这个不好整

网友:
超薄机没一个声音好听的,个人观点

网友:
超薄机抖晃率高很难彻底解决

网友:
主导轴,主导轴轴承。压带轮面,飞轮等,等待佳音。

网友:
修过一个电机电刷磨损引起的抖晃,因为一直可以正常转动,绕了不少弯路,主轴,压带轮,皮带,电机驱动板,费得不是劲,最后换电机才找到原因,换下的电机拆开后发现电机是4根合金丝,磨得似断非断的,设计师还不错,留的有弹簧式余量,拆了一圈弹簧后又可以正常转动了

网友:
我感觉超薄随身听的主导轴过细也是抖晃的原因之一,轴承部位稍有磨损,对放音的影响就比较明显,卡座和有的收录机的主导轴很粗,稳定性强,放音效果相对有保障,前提是压带轮皮带电机等部件正常。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

网友:
皮带压带轮影响较大,好的皮带压带轮难找或死贵

网友:
一项一项慢慢排查吧

网友:
皮带很关键,必须得上进口的好皮带,

网友:
彻底清洁上油,更换好皮带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见过给换粗皮带的,结果抖成翔

网友:
压带轮硬化/播放过程意外断电并长时间搁置就可能导致机器抖晃率增大.

网友:
EX7这类机芯,使用多了主轴轴套会有磨损,框量大了就颤音了。倒是GX677这类机芯,我接触过的都是把皮带和有问题的压带轮换好就不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