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维修一个杂牌开关电源带负载的时候很大的高频噪音 发现待机功耗4.6W有...

楼主:
一杂牌双路12V2A 5V6A开关电源,用于小区门口收费系统,前几天收费系统屏幕显示异常,亮度很低,检查发现电源5V输出电压很低3.6V+,当时发现5V异常就没去测12V。
带负载电压明显拉低大概率都是输出电容坏了,当时轻松解决发财电容以为就解决问题了。
不到一星期,客户又找到我,说原来好歹屏幕还要亮,现在是屏幕时而亮时而不亮,而且感觉里面(收费机器)有异响声,再次检查,发现还是那个电源时不时自己要重启,但是5V 12V负载很低。好嘛,看来果然没得那么轻松换两个电容就收得到钱。
再次拆开没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但是空载有轻微吱吱声。一带负载,吱吱声马上变的非常大声,我怕它炸了马上断电。感觉什么地方有弱短路,先发现450V100uf的容值94.8uf不错,D值0.15也还行,但是Rs=2.58Ω有点高啊,手上高压电容最大就是400V 82uf的,看在收了¥50维修费的份上,还是给客户并了2个400V 82uf,空间还好,放的下。
换完高压电容,空载噪音小了一些,但是负载噪音依旧很大声,继续检查,一颗50v100uf完全坏了,Rs高达1k+,看来就是它在漏电,不知道这个50v电容是用来干嘛的。
替换50v220uf,噪音马上消失了,带负载也安安静静的了。
客户问噪音是哪发出来的?我说里面进了只耗子,我放了只猫进去把耗子撵出来它就不叫了。客户说你会编故事我也不得给你加钱,我说上次收了¥50,没修好,这次二修不用加钱。
结论,判断电容好坏,还是得有个电桥,哪怕是玩具一般的镊子电桥,话说众仪的ZT-MD2 今天锁了个¥182的单还没付款,已经有1代了,有毕业再买个2代的不?有点手痒,看了下貌似2代和1代区别也不是特别大。

2025年9月15日 22:55:52补充,发现这个开关电源光待机就有4.3W功耗,
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没彻底修好啊,这待机功耗有点高,求指点。

网友A:
这维修费可真低,人家光上门检测就要收100...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B:
第二代还是比第一代有提升的,我还在用LCR-T4而已,这个手持看起来确实便利,买完拿出来换家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费可真低,人家光上门检测就要收100...

谢谢提醒,下次尝试收¥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维修费可真低,人家光上门检测就要收100...

新的100顶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的100顶天了?

这账不能这么算,人家客户从厂家买说不定要500呢...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D:
是芯片的供电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的100顶天了?

帐不能这么算的,客户看到的是闸门收费系统故障,我去解决的是收费系统故障,只是故障点在供电的开关电源。
如果当成开关电源维修,这50W+的电源¥50确实贵了,但是换个角度,闸门收费系统维修,那系统几大千,才收¥50简直是熟人只收了个上门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代还是比第一代有提升的,我还在用LCR-T4而已,这个手持看起来确实便利,买完拿出来换家元

谢谢对比,看来最有用的就是多了扫频功能。等降价再买,现在手持1代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芯片的供电电容吧

这个我确实看不懂,不擅长强电,手上还有一个12V 5V的裸板开关电源,几乎也是这一模一样的,通电就非常大的吱吱声,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闲来没事维修杂牌开关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确实看不懂,不擅长强电,手上还有一个12V 5V的裸板开关电源,几乎也是这一模一样的,通电就非常大 ...

把电感、变压器支架和线圈用704固定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确实看不懂,不擅长强电,手上还有一个12V 5V的裸板开关电源,几乎也是这一模一样的,通电就非常大 ...

能找到异响的都是技术,我一个电脑电源,通电就哒哒哒打火的声音,我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哪里出来的,听来听去最大的声音就是CBB电容,换了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芯片的供电电容吧

就这东西,边上整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