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哪位大佬知道ATMLH814这个网卡EEPROM如何读写?

楼主(2025-09-15):
芯片型号是ATMLH814 EEPROM 存储芯片。
网上没找到芯片的信息,用CH431A编程器无法读写。

对了,这个芯片是Intel 82583V 网卡的EEPROM芯片。

这个主板是软路由主板,另外几个网卡都可以正常使用,唯独这个不能正常使用。

通过交换这个ATMLH814芯片,判断这个芯片坏了。

后面通过INTEL网卡工具Eeupdate在DOS下可以读取正常网卡的MAC地址,但是不能修改。

有哪位大佬知道这个芯片如何读写?

网友:
没找到这个编号的DATASHEET,在编程器软件里也没找到,实在不行找一颗差不多的刷上焊回去试试呗...

网友A:
另外不能正常使用不一定是EEPROM的事,你可以把正常的卡上的EEPROM换到这个上面试试...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不能正常使用不一定是EEPROM的事,你可以把正常的卡上的EEPROM换到这个上面试试...

已经确定是eeprom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eeprom的问题了

你咋确定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ofreeo/article/details/89551886
试试这个对不对,正确型号应该是AT24C512

老ch341软件有这个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ofreeo/article/details/89551886
试试这个对不对,正确型号应该是AT24C512

你这突然让我想起来了,编辑器软件应该能直接检测出来FLASH型号才对...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log.csdn.net/wofreeo/article/details/89551886
试试这个对不对,正确型号应该是AT24C512

找到型号了,应该是AT25010B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55275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