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电风扇

楼主(2025-09-15):
风扇不转了,上次坏的时候摇头可以转,这次摇头也不转了,刚开始怀疑控制板有问题,后来发现摇头电机的电源线是插上的,就拔下带电测了一下,没有电压,这应该是线有问题,顺着线看是从电机里面出来的,记得电机里面有个温控芯片,这个线连接到温控上,测了一下这个温控不通,就把温控的两脚接到一块,再试就行了,用十多年了,估计是温控坏了,先这样用,再坏了就换一个。
图片怎么传不上去

楼主:
这里放个图片试试,还是不行

网友:
修一个电风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放个图片试试,还是不行

保护用的温控开关坏了

网友:
换一个温控就行了。也没几个钱。

网友:
应急维修可以直接短接吧。

网友:
看蜡管应该是过热了,风扇转速较正常低自身风冷却就不良,尤其劣质风扇电机温度本身就卡上限

网友:
原来这里还藏了个小玩意  原来的电风扇不通电丢了

网友:
直接短接省事

网友:
温控芯片?你把它想的太高大上了!
其实它的名字叫“电风扇电机热熔断保护器”,或者温度保险丝。

网友:
这样维修,经济实用,再坏直接换新

网友:
今天也拆了台,也是坏电机,准备改直流电机

网友:
保险丝烧了

网友:
130都能断,说明温度高了,查一下原因

网友A:
这个温控器更换方便吗?为什么不换一个同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温控器更换方便吗?为什么不换一个同样的呢?

暂时手上没有,买的还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