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CPU的3.3V电压较低,低到1.762

楼主(2025-09-15):
电脑平时用起来没啥问题,偶然看下传感器,这个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不正常啊,如有其他电源试试换一下看是不是也这么低,要是换个电源正常的话,原来那个就不要用了。

网友:
换颗2032电池

网友:
传感器不一定准,,有条件可以用  万用表 测测

网友A:
直接到BIOS里看,或者万用表测,有时候软件不准。

网友:
你这个貌似不太正常,我的这样。

网友:
传感器不准,正常使用就别理他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零分贝电源,(电源风扇带自动启停,也可以手动启停)和你这个电压一样,3.3v只有1.7-1.9v,但能正常使用,也不会重启,一旦电源风扇运转(手动启动也一样),3.3v电压就正常了。我用万用表量的

网友:
这都不保护,说明问题不大

网友:
用万用表,有的主板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到BIOS里看,或者万用表测,有时候软件不准。

果然在BIOS里面看就正常了。

网友:
我怀疑你是来水帖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检测错误...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