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炬为J7-t,解决背光闪烁的故障

楼主(2025-09-16):
排线跟藕断丝连似的,一动就黑一动就亮,我拿镊子使点劲,马上就掉了,拿美甲打磨机磨一下,让排线漏铜,上点锡浆,漆包线接上,好了,有一阵子没发帖了,然后下个附件,彻底破产了,这阵子先找找库存都发出来,有些图片都拍好了,不知道放哪去了

网友:
这故障还挺隐蔽

网友:
不错不错,手挺巧的

网友A:
厉害,我就焊接不上;因为以前焊接那种塑料基片的挠性排线,一焊接,塑料就收缩成一团了,直接报废,又买的新的排线,换上就好了。

网友:
心灵手巧,利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我就焊接不上;因为以前焊接那种塑料基片的挠性排线,一焊接,塑料就收缩成一团了,直接报废,又买的 ...

这种不是的(一焊接基带就化了),这种就是可焊接的呀!

网友:
一样的我也有两个

网友:
这种屏幕背光都有这种问题,两种屏线硬度不一样,容易造成焊点虚焊

网友B:
当时活动,这个USB测试仪买了5个还是6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活动,这个USB测试仪买了5个还是6个。

我也买了5个,就是字体太小了,现在老花了看不清

网友:
这个手指头粗的搞不定

网友:
不错不错,手到病除

网友:
排线断了确实难修,得飞线连接。

网友:
解决背光闪烁的故障

网友:
焊这个要技巧

网友:
直接飞线,维修技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