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记录一下这种SM2258XT板的CE跳线图,有需要的参考(板号WM-589XT-4B-VC)

楼主(2025-09-16):
公司陆续淘汰一些128G的SSD,09年配的办公主机,基本寿命都在50%左右,表现为开机慢,打开软件慢,重装系统坚持不了2个月又不行了, 只能更换,淘汰下的打算做个大的玩玩,原CE跳线只支持4CH,2CE,最大256G(不对请指出,对这个不怎么了解),周末没事研究了一下,挨个电阻挪动,终于找到了.

正面改动的位置.

反面改动的位置.

原CE.

现CE.

测试图,用USB3.0移动硬盘盒测试的

下面是用到的工具,
大艺A3接口的T12,加到usb的转换器里,那面有双控开关,T12和usb充电可以分别使用,很方便,这还是10多年前在坛子里买的呢,刀头中间位置不上锡了,在PDD上买了个小K头,8.53,等到手试试.

最少15年的850,那几个窟窿是当时和T12结合使用弄的,后期分开了,当时玩路由器买的,为了换DDR2的内存

焊锡锡膏用的少,无脑维修佬,助焊剂是最便宜的,弄到针管里方便使用.

完结,文笔不好,谢谢观看

楼主:
不是有耐心,就是穷啊,打算买个裸板呢,一看价格3-40算了,自己折腾吧..

网友A:
谢谢提供学习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供学习机会

共同学习

网友B:
海力士V4啊,这闪存可能不行了哦

网友C:
海力士3DV4传说中的漏电王,只能开成PSLC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力士V4啊,这闪存可能不行了哦

主要是闲着没事,做个大号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3DV4传说中的漏电王,只能开成PSLC玩玩

没事,当个U盘吧

网友(2025-10-24):
谢谢提供学习机会,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