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怎样在铁皮钻一个12MM的孔

楼主(2025-09-16):
要装一个按钮开关。1MM+的铁皮。原本以为买个12MM的钻头就行。

仔细一看,12MM的钻头价格翻倍去到20+。差点没注意的是我这手电钻还夹持不了。

不知道用玻璃钻头硬磨行不行。

网友A:
有那种宝塔钻头,价格贵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宝塔钻头,价格贵一点

同意,我也用宝塔钻的20mm的孔,就是有点危险,卡钻头,工件都飞了

网友:
一个孔就 楞 扩吧 多了 就买个开孔器

网友:
买个12mm开孔器就行了,很 便宜

网友:
12的钨钢钻头不到五块,二十应该是专门钻不锈钢的含钴麻花钻头。

网友:
宝塔钻头,万能神器!

网友:
不能用普通钻头,开韧角度不同有危险,一下子开12MM,容易卡或者孔变大。试试从小慢慢开大,或者宝塔钻试试。

网友:
铁皮还是好对付的,手上有啥就用啥,扩呗

网友:
可以用化学方法或电解法,铁皮上贴胶带,胶带上挖一个12的圆,用洁厕灵腐蚀或棉花沾盐水接充电器电解,铁皮接正极,负极缠在棉花上

网友:
1MM的铁皮,。用钉子钉一圈小孔、用小钻头钻一圈小孔,然后再用剪刀、水口钳、小刀处理掉中心铁皮,再用锉刀、小电磨、砂纸、尖嘴钳等把边缘弄平滑。
玻璃开孔器开孔也行,只是开孔器会贴铁粉。

网友:
不管啥钻头钻,操作时转速一定慢,快了危险还会烧钻头

网友:
1mm铁板,没粗头用细头沿要打孔外沿打一圈小孔,然后掏出来,再用锉刀加工
或者随便几块钱买个小号的宝塔开了钻头

网友:
就钻一个孔还不至于买宝塔钻头。在1mm的薄板上钻12mm的孔,直接用三角锉刀手动就能轻松完成,先钻一个小孔定位就好。如果没有三角锉,也可以买个锥形扩孔器可手动可手电钻。

锥形扩孔器是这种:

网友:
1mm的还好,上次我0.3的铜片,不好钻,七歪八扭的。还是剪刀剪一下拿磨头打磨的

网友:
1mm铁皮太薄容易撕裂,建议先用小钻头开孔后用圆形锉刀慢慢挫!

网友:
用小钻头钻一圈,然后斜口钳就修剪好了

网友:
试试从小慢慢开大

网友:
如果就一个孔,可以用锉刀一点点改,这样不用花钱就能解决。另外铁塔不咋好用,硬度不行,遇到硬货扩不动,打滑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