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鼠标移动顿挫是什么缘故?我用的是统信操作系统

楼主(2025-09-16):
我用的是统信操作系统,前面一直很好
最近一周开始,有时候鼠标移动时候顿挫,卡住然后显示一顿一顿的。

我同事在对面,用WIN操作系统,也说鼠标顿挫。

特别是电脑在运行网页时候,顿挫比较多。

我用的罗技M720无线鼠标,同事用普通鼠标。

大家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有什么办法拯救

中午更新: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考虑到可能是鼠标2.4G传播距离的问题,
我把这个蓝牙头用延长线移到相距十几厘米了,

鼠标原来是用5号AA电池,我嫌它重,改了7号AAA电池,也许耗电快也是一个原因。
用个几天试试卡否。

蓝牙换到桌面上,今天没有发生顿挫现象。

网友:
会不会是电量不够了。

网友:
干扰了  换星闪鼠标     我以前也是  换了 星闪的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该换鼠标了!

网友:
估计是电池电量低了

网友:
换有线鼠标

网友:
换鼠标,换电脑

网友:
如果是一个有问题,那是有问题。如果两个,考虑干扰,换有线试试

网友:
干扰,把接收器放主机前置面板会改善,还有usb3.x的接口有数据传输的时候一样卡顿(尽量不挨着插接收器),第二电池电压低。

网友:
楼上加以,我有几个逻辑m185也一样,放前置接口,原理usb3.0才正常,现在有些主板已经给u3做屏蔽了,但大部分还是没考虑

网友:
统信不能换
1、鼠标垫
2、有线

网友:
换鼠标试试吧
之前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也不是系统卡顿
使用微软无线鼠标,卡顿,当时使用台式机,机箱在桌下,适配器插机箱后面,在桌面使用鼠标有时卡顿,后来发现换新电池后或者用USB线把接收器引到桌面上来就好了
另外如果是频率正当了,是不是也有可能造成卡顿?不了解

帮顶

网友:
干扰,换优联或者BOLT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换鼠标试试

网友:
我来装一下13:同频干扰。

网友:
有没有可能,系统卡顿?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两次,都是硬盘卡鼠标才卡

网友:
比较常见的可能性:1、电池电量低;2、接收器受到干扰;3、系统卡顿。
解决办法:1、换电池;2、换插USB口或关闭同频无线设备;3、更换有线鼠标。

网友:
蓝牙还是2.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