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振动场景时,整理接线也是技术,能保证你用的时间长些

楼主(2025-09-16):
滚筒洗衣机电机理线不当,工作时摆动厉害直至定子绕组引线断裂不工作,上次换过三角架三五年时间这次坏不修给我了,总结经验。

网友:
的确是合理

网友:
确实绑线也需要找对合理的地方,应该绑在振动源处,远离振动源的地方,要留出缓冲区。

网友:
就近固定,留足缓冲

网友:
应该是电线胶皮老化变硬导致,如果是硅胶软线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