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可控硅怎么被三极管控制的?

楼主(2025-09-16):
这是个养生壶的电路板。别的都能看个差不多就是图示这里不明白。麻烦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8050是个开关。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着方便。

网友B:
反向用的,单片机输出刚好与可控硅需要的电压相反。

实际上,可控硅触发电压比较高,单片机输出端驱动能力有限,设计的时候也会加一个三极管,高电压隔离就用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50是个开关。

我知道8050是三极管 起驱动作用。只是这个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没有,怎么能正常导通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用的,单片机输出刚好与可控硅需要的电压相反。

实际上,可控硅触发电压比较高,单片机输出端驱动能力 ...

只是没明白三极管没有集电极电压,怎么做到三极管正常使用的

楼主:
感谢大佬们回复
现在没明白的是这个s8050集电极电压没看到哪里提供,基极电压来自单片机 发射极接地。应该是没办法正常工作。疑惑点在这里

楼主:
就是这部分没看懂,三极管应该不能导通啊

网友:
从稳压管前面拉电,避免消耗单片机的供电,不然10ma+的触发电流直接给单片机拉复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8050是三极管 起驱动作用。只是这个三极管集电极电压没有,怎么能正常导通没看明白 ...

上电测一下。

网友C:
这样是不是就能触发了

网友D:
一般要用光耦隔离 可控硅3脚通过光耦后串电阻连到交流电 这样才能触发导通 它这个拉到地是不能导通的

楼主:
到底是为什么能控制,搞不懂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是不是就能触发了

发热盘没电压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要用光耦隔离 可控硅3脚通过光耦后串电阻连到交流电 这样才能触发导通 它这个拉到地是不能导通的

...

同感。可是这个壶用了很长时间了。电路应该没问题。
可控硅能导通的控制原理搞不明白。所以才有此帖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局部电路图画出来了看着就方便多了

网友:
原理见下帖的第三部分第4节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4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