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自行车踩一脚滑不远怎么搞。有更新

楼主(2025-09-16):
记得90年代,我第一辆自行车,是一辆女式公主车,二手的。V刹加鼓刹吧。
往前踩一脚,能滑很远。

我老婆买了一辆捷安特,很好骑。同样能滑很远

但是手上还有两辆车,踩平路都费力。,还有救吗,有的甚至是全新的车。
平路费力。刹车肯定没问题。不装刹车都一样,就是花豉的事。
车翻过来。滑一下轮胎,滚一两圈就不动了。好车能滚很久。

这样的有没有救。能换花鼓或拆开维护吗

我对自行车的要求很低。平路能滑很远。然后有个内三速 或外7速9速都可以了。刹车都没要求,随便什么刹,V刹 鼓刹都可以

补充一下,我大约买过30辆左右自行车了,有两年在大学旁边。几乎每个月要买一辆,因为旁边小偷偷自行车的特别多,被偷了,就到校园网里面找二手的买。
所有的二手车没有滑动问题。
然后。我老婆买的捷安特没有这问题。
但是,目前为止,所有淘宝拼多多买的贴牌永久。500以下的。都收到货,装好,骑行吃力。
实体店上当买的也很吃力
共享单车却不吃力。
所以啊,能不能是花鼓或轮胎天生太差了。因为是新的啊。都骑行吃力
那些大学生的二手车却没问题。

更新,看群友的,说这种车骑行就是费劲的。有没有可能,我们方向搞错了,这些车天生质量太差。做工太差。骑行起来就是费劲
就是网友所说的工业垃圾。
我都买了好多台便宜货都这样的。总不能每辆都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A:
叫个400公斤的胖子骑个3000公里以后就滑溜了。

网友B:
应该是后轴的花鼓上的太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后轴的花鼓上的太紧了

  前后 可能之一

  还有就是 前后轴 拆开上润滑脂 ,老站我发过帖子  ……

网友:
肯定是哪里堵上了呀!外表看不出的话,可能就是鼓刹里面刹车片间隙没调好。还有就是车子可能碰撞过。轮轴卡住。分别看一下是前轮还是后轮。然后将不活络的好个轮子两端的螺母拧松,将轮子拨正后再重新拧紧。顺便再加点牛油,没有的话就像修车师傅那样加点机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个400公斤的胖子骑个3000公里以后就滑溜了。

400公斤的胖子还能骑得动车吗

网友:
那就多踩几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72954

老站打不开了说帐号被禁用。

楼主:
全轴承的花鼓。会不会好点。直接换全部轴承。或者普通的加黄油也能好。

网友:
滑不远的原因就是阻力大,不使劲蹬的时候链条及中轴不影响华东,那就是两个轮子中间的轴系的原因,这种情况得有耐心、下狠心拆开前后轴,钢珠也好钢碗也好轴挡该换的都换换,或者换那种非常顺滑的轴承。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应该完全没有机械常识,找修车的搞吧

网友:
车轮不转,刹车没问题,还是新车,有可能是珠挡珠碗螺丝拧的太紧没调好,如果是培林轴承另说。

网友:
车轮旋转不灵活,检查一下是车轴太紧,还是刹车没完全脱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站打不开了说帐号被禁用。

  稍等 发个新帖

网友:
自行车调校也是一门手艺

网友:
一般是钢珠挡珠碗螺丝拧的太紧,松一些就好了

网友:
1000买了个永久前后三剑全轴承,全铝,禧玛诺指拨全套27速,前后油碟,流畅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