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大佬们,U盘使用量产工具报如下错误咋解决 Check FW revision Fail

楼主(2025-09-16):
U盘硬件配置是:IS918EN-FN62+FT64B08VCS1-10
量产工具是:IS918MPTool_EN_241121A_S1_CB10010
百度了下是闪存颗粒不匹配导致的,有解决办法吗,多谢

网友:
检查固件版本错误....

网友:
这个版本的工具没有你U盘的闪存的ID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换个版本的量产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