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志高风扇灯遭雷击坏了变频遥控器成功修复

楼主(2025-09-16):
8月份回老家,天气炎热开志高的风扇灯,发现风扇不转灯也不亮了,听爸妈说下雨天听到一声炸响声,估计是被雷击坏了。于是把控制器卸下来

发现三处有烧蚀痕迹,一处是压敏电阻一个引脚处铜箔连接烧断,一处是
丝印T4二极管烧了,一处是电阻丝印510。于是万用表测量这些元件,拆卸下元件
再次测量,发现T4二极管击穿,电阻的丝印是510也就是51欧姆测量值变很大了,万用表测量板上的其他元件继电器、电容、压敏电阻等均为发现异常,T4二极管没有存货用
查了下可以用1N4148代替,电阻丝印510也没有大小尺寸阻值一致的贴片可替换(只好用两个100欧并联堆在一起),压敏电阻引脚处飞线修复。

至此上电前再次测量是否有短路,未发现短路于是接上交流220伏,按下遥控器的LED灯开关,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万用表测量有220V输出,按下风扇开关,万用表测量风扇三个接线有电压变化,至此志高的风扇灯成功续命。。。。。。

网友:
这玩意能遭雷击,家里的人没有事就好。

网友:
标题描述有误,是变频风扇Or变频遥控器?

网友A:
遥控器上居然有个键是“反转”,风扇反转有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居然有个键是“反转”,风扇反转有风吗?

很多这种风扇灯都带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居然有个键是“反转”,风扇反转有风吗?

还真能反转  我开着空调就反转

网友B:
这种风扇真能降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扇真能降温吗

扇叶直径1.22米,风力可以的,噪音小风比较柔和

网友C:
雷击后主芯片竟然没坏

网友D:
这种风扇灯效果到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雷击后主芯片竟然没坏

可能是电源进线至压敏电阻引脚处有极细的铜箔连接,相当于是保险丝,熔断了切断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风扇灯效果到底怎么样

直径比落地扇大,转速低所以噪音也小好多,不用时扇叶收起来了比以前的吊扇美观

网友E:
压敏电阻要接到电源进线处,或者加粗铜箔,不然还是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敏电阻要接到电源进线处,或者加粗铜箔,不然还是有隐患。

是的,隐患还在,老家农村没有接地线防雷保护

网友:
没有接地线吗?

网友:
入户安个防雷击的浪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上居然有个键是“反转”,风扇反转有风吗?

反转不是为吹风,是搅拌室内空气以达到温度均匀分布的目的

网友:
遭雷击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