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金蝉数显智能充电机

楼主(2025-09-16):
客户送修。不通电。

坏了客户放仓库得时间有点长。
拆开外壳,内部外部都很脏。

单片机控制电压电流表头。

外观看到NTC烧断。

G9656模块12脚短路。

网上淘件等待时测试指示板正常。

指示板走线电源、地、电流端。

原件到了先用表测一下。

下面的这个12脚直通和拆下得坏得一样。联系客服解决。

拆掉主电容方便拆装焊接。

G9656  4个1欧贴片电阻,一个桥堆,NTC 坏件全部更换。
外壳打理干净。风扇清理加油。装入电路板。打704固定。

客户要求换夹子。

再次试机。

负载小电路起不来。

客户很满意。

网友:
恭喜又挣到小钱钱了。。。

网友:
老产品,习惯性认为扎实。现在趋势尽量开关电源了

网友:
吹吹灰,钱到手。

网友:
买个新的,不是数显的那种,不到10元钱,你这维修好了,收多少钱呢?

网友:
这主要是充12V电瓶的?

网友:
图二  一眼就发现了右边那颗紫色的发财电容。

网友:
STR  G9656这种电源芯片,电视机上用得比较多。

网友A:
下面的这个12脚直通和拆下得坏得一样。联系客服解决 ------ 这种控制电路和大功率管一体的 买到能用的太难了!好多买到的新品就是坏的!有时候还不如买拆机品。

网友:
不错, 这么脏的都修好再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这个12脚直通和拆下得坏得一样。联系客服解决 ------ 这种控制电路和大功率管一体的 买到能用的太难 ...

楼主这买到的我怎么看也不像新品,像是拆机的

网友:
谢谢LZ维修经验的分享

网友:
洗洗刷刷又能用十年

网友:
坏了那么多原件居然也修好了,高手

网友:
这么大外壳子

网友:
花了不少心机

网友:
技术不 错,网购器件好坏都是随机

网友:
伊拉克战损版本了

网友:
这种充电机到底智能不智能

网友:
变压器好大个,挺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