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N2600四千兆软路由网卡EEPROM故障修复!

楼主(2025-09-16):
故障分析:
一直用的N2600软路由突然获取不到IP地址了,拆开发现Eth0网口亮绿灯,橙灯不亮。判断网卡故障了。

拆开发现网卡芯片在条形散热器下面,散热风扇是自己另外加的一个。

网卡是Intel 82583V在扇热硅胶垫下面,忘记拍照了。
红框是网卡的EEPROM芯片,就是这个故障了。走了不少弯路。

刚开始一直找ATMLH814芯片的资料,奈何找遍全网找不到。

后来在论坛发帖子哪位大佬知道这个EEPROM如何读写?? - 我爱单片机 数码之家 进行咨询,有位热心坛友给了提示

通过这个网址了解到ATMLH814不一定是型号。

而应该是第二行的51BL 。到这里就有思路了!

继续找51BL的资料。直接搜51BL肯定是搜不到的,随即加上关键词。

然后第一条就出结果了,正确型号应该是AT25010B
数据手册也有详细的说明。

51B对应的就是AT25010B。

接下来就是把eeprom吹下来用编程器读取,最开始我的土豪金编程器读取不了,因为没有数据库。
后来又买了一个CH431A编程器,通过商家发送的软件也是没办法读取。
然后在【2025-5-26】CH341A-NeoProgrammer软件更新及刷入NAND-SPI详细教程-磊科无线路由器及网络设备-恩山无线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这个贴里下载了一个最新版本。
感谢大佬提供的最新编程器软件。

一下就把数据读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数据写到新的eeprom里面。并吹到主板上面。

通过Intel的Eeupdate工具查看网卡状态。

工具需要在DOS下面进行,这里用的是FreeDOS。The FreeDOS Project

下载LiteUSB就行,解压后把IMG文件通过rufus软件写到空白U盘。

然后通过GitHub - amjfrankenstein/eeupdate: intel lan tools下载Eeupdate工具。

下载整个zip文件,解压到U盘根目录即可。

修改软路由引导为U盘引导,就自动进入DOS系统了。

然后通过命令
eeupdate.exe -all -mac_dump

读取所有网卡的mac地址。

这里看到4个网卡全部正常读取出来了。
1和2网卡的mac地址一样,是因为我用编程器读的是2,复制到1上面了。

接下来就是通过编程器修改1的mac地址就行了,这里为什么要用编程器,而不用eeupdate工具,因为eeupdate修改mac地址后,当时是提示成功,但是重启后就失效了。

就是通过热风枪又要吹两次就行,这里直接修改为A2。

然后吹到主板验证。

一样的通过eeupdate,看到mac已经改变了。

后面就是在ikuai系统下验证了。

可以看到ikuai系统正常识别。

到这里就完成了,其中走了不少弯路,一个是eeprom芯片,如果去查ATMLH814,网上部分资料会告诉你是I2C芯片,所以一直在找I2C编程器,这里耽搁不少时间。

实际上是一颗SPI存储器。

这里还是要感谢@5x3o4mpu 坛友的提醒,给了一个找资料的思路。

第二个弯路是CH431A编程器的问题,商家发的是老版本的。得自己去找最新版本,里面就有这颗芯片的资料。可以直接读写!感谢恩山论坛的@Alangoa!

最后附一份这个eeprom的数据手册!

为了方便不容易访问GitHub的坛友,这里还附一份eeupdate工具包。

楼主:
补充一下:怎么知道是这个eeprom的故障的,我把没有问题网卡的eeprom芯片换过来,这个网卡就正常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取下来能读取,装上去无法使用确实难查

网友A:
撸主这是走了多少弯路,反正我的N年前的编程器软件能找到这颗FLASH...

网友:
我前几天拆一个无线话筒,也看到个ATMLH系列芯片,我猜是24C02。现在楼主一说,我有答案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撸主这是走了多少弯路,反正我的N年前的编程器软件能找到这颗FLASH...

芯片是很老了!  主要是丝印太迷糊人了!

网友:
恭喜修好了
之前有个TP-LINK的TL-ST2005万兆电口交换机好几个网口插上没反应,不知道怎么坏的,后边有时间拆开看看

网友:
感谢分享!刨根问底、去伪存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