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商家宣传,30速比27速骑得远。27速比24速又骑得远。老铁们怎么看。

楼主:
我个人认为是忽优人的。

在国内的杂牌自行车里面
往往是这样
21速 300
24速 400
27速 500
30速 600
速别越高越贵 ,然后宣传。越高速别。同样体力下,能骑更远。

我个人认为是忽优人的。
我可以这样认为。
21速用的很差的花鼓,
24速用的稍好的
30速用的更好的

因为,有时一辆好车。尽管只有21速。它却能发挥出实力,骑起来飞快又稳。甚至也不用什么油刹。
我骑21速好车时,经常前轮打中间,只变速后轮来提高速度或省力。一样飞快啊
还有单卡盘的9速车更好。只是很贵。
我是不信杂牌30速的能强过9速车。

网友:
但是一般也用不了那么多速啊,我初中的时候买的一辆18速的就够用,甚至我当时一直固定用最大档位。

网友A:
骑的远就选旅行车,舒服。骑的快就偏向于公路,公路车为什么骑得快,因为它是大牙盘小飞轮,它的大盘都是50以上,最小飞轮11左右,很多折叠小车为什么快因为它也是大牙盘小飞轮。其次它的轮胎都是120psi的高压细胎,这个很重要。那些速度快的折叠小车也是细胎。

网友:
就是忽优人。

网友:
读书少,不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骑的远就选旅行车,舒服。骑的快就偏向于公路,公路车为什么骑得快,因为它是大牙盘小飞轮,它的大盘都是50 ...

对,高压细胎才飞快。我的折叠车骑行很费劲。

网友:
个人骑行前面的3速一般不动,只变后面的塔轮,所以有8、9速就行,7速的凑合。
7速和8速是个坎,旋飞的最多做到7速,,8、9速的都是卡飞

网友:
不懂,进来看看。

网友:
骑不骑得远,和变速有毛关系啊,记得以前在百度贴吧看到有个牛人骑辆没变速28大杠,从广州骑到北京。

网友:
30速比27速骑得远,27速比24速又骑得远,这肯定是商家的错误宣传。

变速档位多,只是可以在不同路况(顺逆风、路面粗糙度等)和坡度下,调节更细腻。
一般骑得比较多的骑友,会有一个习惯的稳定的高踏频,如80、90不等,以减少关节受力,降低肌肉无氧消耗,让你有更持久的高功率输出,骑得更远。碰到不同的路况或坡度,会通过调节变速,来尽量保持踏频不变。
变速档位多,可以调节更细腻,更能变速到适合自己踏频的档位。而变速少,就会出现这个档位骑起来太重,调低个档位又太轻,很难受。

网友:
档位多变速骑行起来会感觉比较顺滑,但自身各转动传动地方还是要好好保养才能好骑

网友:
那是因为你根本没理解边油自行车为什么要变速,你天天就围着操场转,
定速车才最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