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就介绍一个功率计

楼主(2025-09-16):
以前买过一个16A插头的功率计,后面不明原因坏了,现在想重新买一个,看看空调一天用电大约多少度。因为两个房间同样1.5匹的某米空调,一台双缸压缩机,一台不是双缸,但是每天开的时间差不多情况,app显示双缸的电耗低30%-50%!我想看看是否真的对得上app能耗还是开心快乐软件

网友:
可以买个导轨电表,自己接插座。看看每台空调一天的用电量。
论坛有拆解,做工用料还可以: 拆解江苏林洋导轨式电表,做工优秀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17421-1-1.html

网友:
最好是装一块电表,功率计再准也没什么用,最后还是以你交费的电表为准

网友:
交费的电表为准
非常之正确的。

网友:
有个更简单的,小米空调伴侣
直接用app看功耗,更省心

网友:
导轨式电表才6元不过没插头插座,10A的计量插座12元要改造一下才能插16A空调插头

网友:
买两个功率计分别插在两个空调插座上,与app进行对比,就能知道app准不准了。

网友:
仅为参考数据,不会被作为缴费依据。

网友:
进来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买个40A的导轨式电表就是了,拼夕夕7块钱包邮,买两个,分别接上16A插头和16A插座就行。

网友:
亲,买空调伴侣吧,价格不高方便拆装,功率数据直接联网.

网友:
开始我买了个胜利计量插座,可不是便宜货价格100多,回来测试精度不如意,小电流误差特别大退货了。
换个北电计量插座买,测试不错,小电流、大电流测量精度在说明书指标内,与国家电网电度表计量几乎一样。价格也是过百。
那些10多元的计量插座没玩过不评论。

网友:
想精确就得装个电表,专用的事交给专业的设备办。你也可以用楼上推荐的导轨电表和你的计量器同时使用,这样校准一下你的计量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