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亿力洗车机YLQ2011D-B 简单拆,到手就不工作。

楼主(2025-09-16):
亿力洗车机YLQ2011D-B 简单拆,到手就不工作。

咸鱼上的买的,到手不工作,插头指示灯来时已经烧了,不亮。
插电没反应,换了外接电源和油车都不行,遂拆了检查一下。
顺便请教这个能直接跳过电源模块直给吧?
泵体很大,还是全金属的,超值

网友:
去除快插,先直接短接12V电池或者找一个12V变压器来带动一下看看,看电机没用过几回,应该是控制板或者快插短路引起的

网友:
估计没法调高中低当了,

网友:
做工感觉还是很不错的,修修是个好物

网友:
这个灌胶与散热也是绝了

网友:
如果卖家提供保修,建议你还是换一个吧,如果不提供保修再自行维修,你这个如果电机是好的,控制板灌胶了,修起来很麻烦的

网友:
做工和用料看着不是很好

网友:
找个保护板,直接连也可以,就是没有档位了

网友:
用维修电源加电机上试试

网友:
做工不错,看看网上是否有控制板出售。

网友:
到手就不工作,退

网友:
内部看着挺新的

网友:
看着挺新的,直接电机通电试试

网友:
内部看做工好像还可以的。

网友:
有刷机,还要搞个控制板,直接跳过控制板,开关控制电机停转

网友:
印象中亿利的机器还行来着

网友:
直接没法调木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