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5充电器输出电压高

楼主:
我有个3845芯片的48伏充电器,换3845,开关管,二极管及几个电阻,电阻阻值参考好的充电器,阻值不一定与原来完全一致,换好元件后用直流电输入测试正常输出55.4伏,但是接220伏,输出电压升高到83伏。请教一下维修思路。按说低压直流能正常,说明电压反馈电路正常,求教维修思路。附手绘电路图

网友:
电阻阻值参考好的充电器,如果不是同款有可能电阻阻值不对

网友:
查反馈电路431,光藕,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