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1只IBM的128MB优盘

楼主:
1只IBM的128MB U盘,现在装个迷你linux系统,在老电脑中运行。

网友A:
古董级U盘啊,SLC的?

网友:
上古收藏品级

网友:
这BIM优盘 我早年也有一个 我记得是51M的,侧面是写入物理保护,
早年用这个优盘就是怕客户机器带毒把我工具优盘污染了,以前的优盘都有物理写入保护开关,后来的都没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董级U盘啊,SLC的?

用ChipGenius测试,显示不了是SLC或MLC或TLC,可能是太老了测不出

网友:
这个U盘只有收藏价值,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
有个完全相同的U盘,现在制作了一个超小的PE盘发挥余热。当初还是增值税开票机win98主流,还专门到电脑城去买了张驱动光盘。

网友B:
应该拆开看看里面的主控、闪存。

网友C:
正品ibm?那个linux只要128m,我也想装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ibm?那个linux只要128m,我也想装个试试

slitaz4.0cn,安装完成只用了90M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拆开看看里面的主控、闪存。

打算继续收藏,不拆了,这种拆除一定是破坏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