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壹蘅电子的六位半表头

楼主(2025-09-16):
有用过的吗?输入阻抗只有3.2M,是不是低了点?设计初衷是什么?据厂家介绍无明显短板,不知道里面用的什么基准

网友A:
这里有详细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1477-1-1.html

以全新商品来说,这个精度,性价比非常高
一些公司用途可能比较适合,避免了二手的坑
但个人玩家,高精度电压电流设备,很多是玩二手的
二手与全新,这个不好比较
我个人选玩二手5位半、6位半万用表

以前是ME010可以定制,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定制。例如高速采样
高阻不确定是否可以定制,如果是定制高阻输入的话,可能固定4V,没了30V量程

网友:
没有应用条件和标准基准,6位半在普通用户使用和3-4位没有明显优势.

网友B:
我在用,可以说这个几百元玩意圆了我的6位半梦。
自己玩,自己开心就行,把基准换成LM399,4V档温漂已经不必考虑。
需要高阻抗测量时加个运放前置缓冲也可玩玩,这样会增加些误差。

网友:
这就是表,怎么是表头呢

网友:
这个输入阻抗是有点低,它有上位机,长期观察弱小信号变化很方便,还可以自己改变采样器件重新自己标定;东西很实用就是外观真的很LOW。

网友:
爱好者之中有其市场,这个价格,好一些的4位半台表都不一定能做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可以说这个几百元玩意圆了我的6位半梦。
自己玩,自己开心就行,把基准换成LM399,4V档温漂已经不 ...

换成399,空调房使用问题不大了

网友:
这么高精度,3.2M已经不低了

网友C:
这个6.5位电压采用的LT1021BCN8-10做的,是8颗并联;长稳性来说比LM399好,所以敢说“优于5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6.5位电压采用的LT1021BCN8-10做的,是8颗并联;长稳性来说比LM399好,所以敢说“优于5ppm/℃”。 ...

没看到图纸资料,请教朋友说是ref5040基准,如果是1021 8颗并联还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6.5位电压采用的LT1021BCN8-10做的,是8颗并联;长稳性来说比LM399好,所以敢说“优于5ppm/℃”。 ...

这种非恒温的基准,一般噪声和年稳都很优秀(因为温度低),就是温漂超大

网友:
六位半是我目前用不上的存在,看看就好

网友:
这个是先DIY ,然后商品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非恒温的基准,一般噪声和年稳都很优秀(因为温度低),就是温漂超大 ...

谁告诉你LT1021不是恒温的?

恰恰这种多并联的1021基准,必须得做保温处理。

网友:
LT1021本身应该不是恒温基准,外加电路处理是另一会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详细介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41477-1-1.html

谢谢,看以前的设计是Ref5040,如果用Lt1021多只并联应该会好一些,再就是分压电阻。设计者提到用1776排组,这个会明显改善温飘性能吗?

网友:
主打一个实惠,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以前的设计是Ref5040,如果用Lt1021多只并联应该会好一些,再就是分压电阻。设计者提到用1776排 ...

我刚才说过,如果有用8并的lt1021做基准,那也应该是用于代换ref5040的,不是原生的设计。
而替换原基准,楼上红河兄有使用LM399的成功案例,相比于lt1021bcn8,用本身就恒温的金封LM399怎么说都比使用8只塑封的lt1021做保温(恒温?)处理强,真要改的话,建议向红河兄取取经。
就象原作者说的,1776排阻贵且不易购买,且它的比例都是10或10左右,与这个表比例不同,替换后估计固件也要修改,所以虽然它的性能好,也不建议使用。

网友:
这一看就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