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微笑鲨的小手电

楼主(2025-09-16):
京东一分钱淘的微笑鲨小手电,挺好用的 ,结果被我接到12v电上烧了,索性拆开看一下

头直接揪下来就打开了 略微左右扭扭

打开后

三颗小灯芯

电路板通过侧壁卡口固定 ,设计挺巧妙的

电路板
不知道哪里坏了,电子知识太差 5v供电插进去12v不知道烧了哪里
懒得拆下来一个个测了

电池是焊接的

不知名锂电池 长4.8cm 直径1.4cm 带保护板容量很小一小会就充满了。

网友:
充电芯片LTH7R首当其冲,应该逃不脱。

网友:
测量电池电压,测量灯珠电压,3V直接加在灯珠上。

网友:
检查下这个芯片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拆一个小手电

网友:
U1估计烧了

网友:
小巧玲珑

网友:
铝基板,三个灯珠,质量不错的。

网友:
14500的电池,本身的容量就不大。

网友:
做工用料还可以啊,不算太差。

网友:
一分钱再淘一个

网友:
做工不咋地,脑袋可以揪下来!

网友:
塑料壳手电,调光芯片难配,改成反向开关单档凑合用。

网友:
18650的电池吗

网友:
三珠的手电不错,值得修

网友:
就怕32619 0也损坏了,除此外,别的都是常规件,好换

网友:
充电芯片没有过压保护,可能是U1挂了,也可能是旁边那个C1滤波电容挂了

网友:
电池小了点,这么大功率,续航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