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蛋壳垮了 锁密码过期了 捡了一把锁 不知道密码 找不到恢复出厂设置机关

楼主(2025-09-16):
蛋壳垮了 锁密码过期了 捡了一把锁  不知道密码 找不到恢复出厂设置机关

捡了一把这个锁
云丁 搜了下是鹿客旗下做租房锁的

这锁还是简单 只有密码功能 没有刷卡 没有指纹,联网也要专用网关

这边只有电池仓和一个内反锁开关

结构还是挺简单的,一点没有防盗性可言

另一面主板我拆了没研究出哪儿可以恢复出厂,下面还有个触摸按键板
控制把手就一个电机离合

拆下来的主板,主板那个保持电池拆了短路也没有恢复出厂

有没有大佬能看出来哪儿短路可以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难道和酒店房门系统一样,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东西太复杂,几年必坏

网友:
用不了几年必坏

网友:
看起来挺好玩的

网友:
太智能的东西会不会自己把自己锁住了

网友:
这种别折腾了,拆开看看就可以扔了。

网友:
不会那么容易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
没做成像路由器那样,捅小孔恢复出厂。

网友:
恭喜楼主得到一堆电子元器件。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这个就当玩玩

网友:
复位肯定有的,但不知道是硬件复位还是软件复位了

网友:
找到存储芯片,把它拆了换个新的,十有八九密码存在里面,或者学刷手机一样,重刷一下固件

网友:
这张图片看不清啊,估计有联网的信息

网友:
不能恢复出厂设置,岂不是无解了

网友:
你试试   先按某个键然后再放入电池  或者先按两个按键然后再放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