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金泰克s300 240g变成了只读盘了

楼主(2025-09-16):
请教各位老师!
长期不用的联想笔记本的一块金泰克s300 240g变成了只读盘了,
症状是能正常进系统,运行特别卡,还有就是删了的文件重启又自动复原了,

一度怀疑是自己又回到了初中网吧里面主机里面冰点还原卡了。
用SM2258xt_Q0601B开卡提示:it is not ISP mode

网友:
赶快想办法抢救。

网友:
it is not ISP mode没进入isp模式啊

网友:
搞工具量产试试。

网友:
我同学的也是这个牌子,暴毙完全不识别,一直扫描电脑卡死,

网友:
估计颗粒不行了

网友:
过好每一天,买买买

网友:
长期放置固件出错了写保护了,重新开卡就行了 开卡的时候要短接ROM模式。

网友:
看ID找工具

网友:
换1135转接卡,一般可以不用短接开卡。如果没有合适的转节卡,就拆开短接ROM

网友:
量产一下试试,一般还可以用

网友:
金泰克的盘比较一般,联想原装应该不得用这个

网友:
这盘好开,不行就开卡   2258XT 的

网友:
搞工具量产试试看

网友:
闪存PE次数用完,可以扔了

楼主:
PCBA上有一排SM2258XT_2BGA 152_P0718 2.0

网友(2025-10-19):
我的也是变只读了。240G.目前开卡成功了,但是开完只有30G容量,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求大大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