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地下车库无监控问题

楼主:
咨询大佬们一个问题,本人刚提新能源车不到两个月,上周停在地下车库一周时间没开,停在租的车位上,没占别人的车位,也没妨碍别人,车停的也很正,周六下去开车的时候发现右后轮处有一处剐蹭,像刀砍一样,没掉漆,瞬间心情不好了,去物业查监控,死角中的死角,从栏杆进来能拍到,其他地方都拍不到,按物业的说法是小区刚建好的时候监控就装这么多,没办法,只能自认倒霉,物业给了个建议可以自己买个监控摄像头他们可以免费帮忙装,回来后从网上看了一款免流量的摄像头,到手拿到下面车库测试,开始能连上,后面直接连不上了,效果极差,哎,跟WIFI版的没法比不知道群里大佬有无好的办法,在此谢过了。哨兵比较耗电,而且两个反光镜要打开,更危险。

网友:
新能源有没有哨兵模式,或者增加监控。但也有盲区的。

网友:
有些事是避免不了的。自己多个心。

网友A:
用网线把监控并到物业的监控里面,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去物业查了,也不用自己家的电也不用自己家的存储器。

网友:
拉网线才行,信号差

网友:
新能源那么好的哨兵模式不用,还需要琢磨别的办法么?
那点耗电根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网线把监控并到物业的监控里面,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去物业查了,也不用自己家的电也不用自己家的存储器。 ...

+1,这是个好主意,现在的摄像头应该都能兼容录像机的...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网友:
引用 网友B:
+1,这是个好主意,现在的摄像头应该都能兼容录像机的...

就近找到物业的摄像头,看看有没有供电,如果是POE的(方案一),那就买一个POE分离交换机,相当于是一个POE进去,然后分出来两个POE,内置交换机。读出来物业摄像头的IP,然后扫一下上端看看用一个没冲突的IP给你新买的摄像头,然后去物业那边把你新安装的摄像头添加进去。搞不定的话可以找个弱电人,这样后期没有耗材。
(方案二)如果是不POE的,那肯定就有供电,在供电的地方加一个POE交换机,直接网线甩到你需要装摄像头的地方,然后装一个POE摄像头。同理,读出来物业摄像头的IP,然后扫一下上端看看用一个没冲突的IP给你新买的摄像头,然后去物业那边把你新安装的摄像头添加进去。搞不定的话可以找个弱电人,这样后期没有耗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