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B85M-D2V主板开机进系统后提示“USB端口上的电涌”-所有USB口均无法识别

楼主(2025-09-17):
美女邻居今天送修一台台式组装电脑,插USB设备提示“USB端口上的电涌”,开机核实故障确实如此,这技嘉比华硕好像要好点,至少能开机进系统,我记得华硕主板出现USB问题直接无法到下一步就自动关机了

下面是与美女的沟通记录

打开机箱盖,里面较多灰喽,主板的完整型号为:GA-B85M-D2V-SI

USB接口旁也是很多灰

拆下主板

这台台式电脑主机有部分配件还是2021年12月份给她换的,就是用了她原来的旧机箱与电源,电脑用了快4年了

既然是所有USB口都无法识别,肯定不是某个接口问题了,全部USB接口工作与否是南桥在控制它,如果检测信号电平不对,就会报错误

先检测工作条件是否正常?主板上电开机测试USB5V电压正常

再检测USBOC处电压为0.7V,有异常,根据前面电路图中的分压电阻可以推算出此点电压约为3.3V

从以上检测的电压结果看,应该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先把这两个电阻拆下(旁边有个电解电容,避免高温损坏,用高温胶纸挡下)

把电阻焊盘加锡让两个点均匀些,方便后面焊接

拆下的电阻分别测试阻值,一颗为8.14K(图纸中为8.2K,在误差范围内),一颗为8.81K(图纸中为15K,明显坏了)

15K电阻就找料板拆,找到一块技嘉类似的主板,上面恰好有这两个分压电阻

测试其中一颗为14.96K,就要用它了

分别焊回8.2K与15K电阻,并清洗干净

主板上电测试USBOC处电压恢复正常3.3V了,那这样理论上南桥也工作正常了可以正常控制USB了

主板装回机箱中,大致清理下灰尘,比刚拆开时好多了

开机进入系统,不弹”USB端口上的电涌“提示了

当然外接的USB设备(鼠标)也可正常工作了!

完美修复技嘉B85M主板所有USB接口无法识别的问题
END

网友A:
俩电阻,一颗为8.14K,一颗为8.81K,USBOC处电压怎么会是0.7V?
应该是2.5V以上啊,可能焊下来之前的阻值远小于8.81K。

网友B:
这种故障拿到外面电脑店去修,大概率就是上去把桥给干了,像sean版这么修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电阻,一颗为8.14K,一颗为8.81K,USBOC处电压怎么会是0.7V?
应该是2.5V以上啊,可能焊下来之前的阻值远 ...

高温拆下后变值了啊,在线测不了准确的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拿到外面电脑店去修,大概率就是上去把桥给干了,像sean版这么修的,少 ...

不会直接干桥吧
会修主板的人这个应该会查的

网友:
楼主发帖,都是技术精华。

网友:
有实力有技术,能换小小件的都是良心技工,俺们这小地方都是建议直接换板

网友:
工时费都比一块H81贵了,不够时间成本的

网友:
不知哪个镊子,在主板上能直接测出来吗?

网友:
贴片电阻变值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拿到外面电脑店去修,大概率就是上去把桥给干了,像sean版这么修的,少 ...

拿到外面去直接给你换主板了,而且还是换二手主板收全新主板的钱

网友:
要考虑的因素很多

网友C:
这种问题很明显,一般都是边上的电阻问题。

原创主你传图多少标记下位置,名称什么的,这样有几个看得懂。

网友D:
sean版的工时费比这主板都贵了吧?看来这美女邻居是真的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直接干桥吧
会修主板的人这个应该会查的

不要高估一些电脑店的水平啊

网友:
楼主的维修范围开始涵盖海陆空了,越来越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ean版的工时费比这主板都贵了吧?看来这美女邻居是真的美

工时费没主板贵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很明显,一般都是边上的电阻问题。

原创主你传图多少标记下位置,名称什么的,这样有几个看得懂。 ...

兄弟,不会看点位图吗?

网友:
有主板点位图就是幸福啊,贴片电阻一般没有标记阻值,没有点位图很难判断出来,老板有没有一体机ITX-AT3X11B(A6-6310)的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