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三星内存双通道

楼主(2025-09-17):
两条内存都是3200的,一个单面,一个双面,昂达主板a520,默认是3200双通道,但频繁蓝屏,一直向下设置频率,到2400才算稳定。

某天突发奇想,向上试试,结果3466档位竟然会稳定。不抽鞭子不干活是吧。

网友:
这种现象,真的很神奇噢.

网友A:
逆行其道,原来还能这样,超频更稳定

网友B:
要么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第一次见,超频的反而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行其道,原来还能这样,超频更稳定

遇到过,延迟增加了就行

网友:
看看北桥频率是不是同步还是降低到一半了,主板还是买3个大品牌比较好

网友:
软件说分频可能变了正好合胃口
硬件来说 低速(相对)信号不达标 高速质量更好也不是没可能

网友:
只会干精细活,糙活儿干不了

网友:
神奇的经历,打破了绝大多数人的想象力与创新力。

网友:
居然这样也可以,神奇啊。

网友:
兼容性问题

网友:
我的两条内存宇瞻金士顿,必须金在1宇在2,反过来插,不定时蓝屏

网友C:
赞同6楼的分析,超频导致延迟增加了,可能正适配你这款内存硬件的物理性能,就提高了内存稳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换个主板试试?

换哪个主板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赞同6楼的分析,超频导致延迟增加了,可能正适配你这款内存硬件的物理性能,就提高了内存稳定性。 ...

你认为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时序设置超过体质

网友:
手动档四档,跑80码比跑30码有劲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