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捡了一个电吹风修好了,故障发生在很意外的地方

楼主:
路过楼下垃圾箱,看见一个电吹风,应该是才扔的,还没有被捡走,于是捡回来了,插电试一下没任何反应,当然,有反应的话也不会扔到垃圾箱了。晚上无事,拆开看看能不能修理。
品牌字迹模糊了看不清,只能隐约看见OIviuONE,问了一下deepseek,说是欧慕尼(OMUONE),再细看果然是。
外观图

品牌看不清楚了

从手柄尾部开拆,盖子撬开后有两颗螺丝要拆了,然后再把手柄上的开关按钮和档位开关拨片给撬下来。

然后就可以把手柄的套筒给取下来了。

把后面的防尘罩顺时针拧一下,取下来之后能看见三颗螺丝,再拆下,就看见里面的风扇了。

这个时候,想起来把电路板拍一下:

Deepseek说,负离子是这款吹风的主打功能,有个负离子发生器在里面如图,就像一颗电容一样,有三根线,不懂它的原理。

拍完电路板,把插头插上打算测量一下,先按了一下开关,结果却发现正常工作了,心想可能哪里接触不良,于是把接插件拔掉,清理了一下重新插上。再仔细看电路板上的焊点也没有虚焊的地方。就又插上插头,结果这次却又没有反应了。在测电源进线的两个焊点,没有220伏电压。原来是手柄尾部的电源线断芯了,把它剪掉一节,重新焊好就修好了。
既然好了,风扇头部那个位置就没有拆了。
没想到这么简单就把它修好了,真是个意外的收获呀。

网友A:
电线是铜包铝吗

网友:
这电吹风功能挺多的,不过电吹风电源线从根部断不是常见故障吗

网友:
楼主捡漏了,恭喜修复成功。

网友:
这么简单的维修,得到一个带负离子的电吹风

网友:
有个类似的吹风机 仿戴森的,还没有拆 ,应该和这个做工差不多 。

网友:
这种算大功率的电器了,电源线如此脆弱。。哎。

网友:
这款价格还蛮高的

网友:
故障发生在这个地方一点也不意外   大功率吹风和工具很多坏这个地方的

网友:
我那垃圾桶有人12小时+的值守,根本不存在让你捡垃圾的可能

网友:
电源线断芯是吹风机最常见的故障。

网友:
这种造型相仿的,用料都不咋的。

网友:
楼主不光是捡漏,中个大奖,奖品就是这个吹风机;而且还自己修好,不用去花钱找人修,又节省了很多米;所以说,女人要结婚,就要找一个会修东西的男人。

网友:
自从戴森出来这款电吹风以后,大小厂家争相高仿它的造型!

网友:
仿戴森,有的电源尾线还有一个和手柄连接牢固的注塑块。

网友:
看起来这吹风机还不错

网友:
十个有八九个是根部线断,我就修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线是铜包铝吗

不是,是收纳时折得太厉害了,拉折断的。

网友:
"负离子发生器",我的理解是像电子枪那样往外射电子,毕竟电路中能产生电子的地方有很多
他总不能电离空气吧?空气里面就氧气氮气占多数,电离氧气会生成臭氧,电离氮气会和氧气反应生成一氧化氮
总之就是非常的牛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