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胜利 P60102A-OWONS PE6012 可编程电源拆解评测

楼主(2025-09-17):
胜利 P60102A-OWONS PE6012 可编程电源拆解评测

买了个电源,睿登的不舍得买太贵了,翻来翻去看见胜利P60102A促销422,也就是OWON利利普SPE6012,利利普代工的,SPE6012得682块。
首先电源自带电源线,鳄鱼夹,USB通讯线

体积相对以前的老电源很小。

屏幕LCD TFT屏,明显的视角,不如HDS的IPS屏幕,无法调节亮度,有点刺眼,看着有点反光。

曲线电流图反人类,市面上所有的曲线电流表,都是从左到右显示,呈现逐步升高或降低的趋势,这款是从右到左头拱地模式,但电流刻度在右边,怎么看都别扭,咱们看书看广告都是从左到右,谁还有反过来看,希望胜利和OWON利利普看到了能感觉更新固件,两种模式,喜欢看左边看左边,喜欢看右边看右边,如果不是精度不错,我就退货了,不过依照OWON利利普的尿性够呛。

吐槽完了,现在说说好的,屏幕很大2.8寸,对比原先的数码管肯定好多了外观做工没有瑕疵,电压精度非常好,感觉可以校准三位半万用表没问题,这也是我没退货的主要原因,稳定控制也不错,整个过程中风扇没转,夜晚有轻微的啸叫声,白天听不见。

下面拆机图,板子做工不错,主电源滤波用的是200V 330UF 电容四个,输出电容是四个80V470UF,没分析是主电容串联还是并联,一般电源都用的400V耐压,不过那种个头大,等以后分析,主要是拆了装起来忘了拍主板背面。

开关管用的NCE65T180两个,21A 650V

快恢复二极管ER2004CT,20A 400V,旁边还有个NCE82H140C场效应管

面板屏幕是20PIN,看接口与排线位置应该能与HDS120屏幕互换,定制的买不到,要是能换个IPS就好了

面板主控用的GD32F303

主板主控用的GD32E230

TP2272,LM358运放,忘记数几颗了

电源保护部分,只能隐约拍,有压敏电阻和二极管,应该防高压和防反接

下面来点电压评测图

强烈建议胜利 OWON 利利普,多关心用户需求,更新固件,修复曲线图。

网友A:
黎利浦现在算是有出息了,铺货铺的这么开,都开始贴牌ODM了,

前阵子在立创买了台owon线性的,结果屏是碎的,左上角明显撞到锐利物体导致液晶黑斑,无法理解包装都那么完善,里三层外三层,屏怎么会磕碎,直接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黎利浦现在算是有出息了,铺货铺的这么开,都开始贴牌ODM了,

前阵子在立创买了台owon线性的,结果屏是碎 ...

应该是工作人员弄坏的,直接包装给你了

网友:
60V10A200W

这价格一般啊

网友:
精度可以啊

网友:
精度看着可以,其他不懂

网友:
这玩意要400多块钱确实性价比一般

网友B:
拆开一看 跟德力西一样 公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一看 跟德力西一样 公模

德力西还有这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一看 跟德力西一样 公模

能否发张德力西拆机图,谢谢,想看看

网友:
纹波和带载能力怎样?

网友B:
【全网热销AC-DC小直流源-拆解观摩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be2e0bb6bb3da19fc5f

记错了 德力西300W的跟这个不一样 价钱倒是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网热销AC-DC小直流源-拆解观摩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CMgzGEPT/?share_source=copy_ ...

德力西无论做工和元器件没法跟他比,两个MCU,一堆运放,成本比他高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网热销AC-DC小直流源-拆解观摩篇】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2CMgzGEPT/?share_source=copy_ ...

这个跟特安斯305板子几乎一样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C:
买电源要看做什么,一般电路设计调试用不着这么高电压和电流,百十块钱买个二手固纬就很好。一般开关电源不适合调试电路

网友:
我也支持楼上的说法,我调试电路多数时候就是GW的模拟电源,电位器调整电压电流最基本的那种,高级数控电源反而用的非常非常少,普通的数控电源只是在检验时会用到,可以方便快速地切换几个不同点的电压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电源要看做什么,一般电路设计调试用不着这么高电压和电流,百十块钱买个二手固纬就很好。一般开关电源不 ...

买这个都想买个全面一点的,就怕用到的时候没有,真实用的那么高电压电流的时候非常少,但不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这个都想买个全面一点的,就怕用到的时候没有,真实用的那么高电压电流的时候非常少,但不能没有 ...

我一般认为,有20-25v,小则5A大则10A就够了。线性电源是首选,输出必须对地隔离,最好能有sense端,至少需要2台,如果有跟踪就更好了。这样能应付日常9成以上的需求。
如果再增加,建议加套电池组,我自己有一套40只的1号镍氢电池组。
数控啥的反而不是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