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众仪ZT-922S 语音控制万用表拆解

楼主:
众仪922S出来很长时间了,有幸得到一块感谢^ω^。
手感非常不错,对比VC921感觉高档一点

首先这张屏非常不错可视角度没问题,字体锐利纯黑不发虚,缺点能隐约看见字符,适合正视,有反光拍的不好。

这是官方参数

表笔设计友好,可以开盖直接拿出来测量,也可以盖上盖子,表笔线卡卡在专门留的缺口使用

下面是拆机图,牛屎好评,方方正正

这个是新版本,语音芯片集成在板上,老版本焊接一个语音板子给一张老版本的图

你需要语音每次开机按下按钮后先羞涩喊一声,你好众仪

网友:
语音控制高大尚啊

网友:
语音控制的表,第一次见到

网友A:
当你正在测试AC 220V的时候,旁边来个熊孩子默默的念了一声“电流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你正在测试AC 220V的时候,旁边来个熊孩子默默的念了一声“电流档”............. ...

你这想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你正在测试AC 220V的时候,旁边来个熊孩子默默的念了一声“电流档”............. ...

然后哄一声,万用表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哄一声,万用表没了

或许这就是语音这种小表没电流档的原因吧

网友C:
就是电压精度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电压精度有点差。

无所谓呀,我连测都没测,这种小表就是图个方便好玩,用这种还用管精度,大差不差就行了

网友:
挺好,干活的时候相当于多了一只手

网友:
这表小巧好看,做工也不错!

网友:
这个表真小巧,拿着方便,功能也如此强大,关键是价格也便宜

网友:
业内流传一句话,众仪只是玩具,优利德才是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