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SYG品牌A830L小型数字万用表简单拆机修复

楼主(2025-09-17):
单位整理仓库,要扔掉不好用的SYG品牌A830L小型数字万用表,被我拿来了。装上9V叠层电池试机,发现电源开关严重接触不良,还不好锁定,档位开关转不动,于是拆开检查,在开关的缝隙处滴入两滴WD40,反复按压开关多次,测得开关引脚接触电阻为2-3欧,怎么也不能到0欧,于是又滴入一滴机油,按了几次后,开关引脚接触电阻接近0欧,看来还是机油作用大,清洗了档位转换部位的铜箔,在档位转换开关内部涂了一圈白色润滑油脂,装好后档位开关恢复正常,显示也正常,看来毛病不大,就是用料太差,误差也不会小。

网友:
近十年的产品了

网友:
就是炮灰表,扔掉不心痛,不扔留着测个通断没问题

网友:
接触片的力度在装配时调整过的,不然磨损的特别快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支持!单位使用,不是专业维修用,使用频率应该不高,磨损也不算厉害,主要是电源开关质量差,多次使用后出现严重接触不良,档位转换开关的接触片没有调整角度,拆装过程中只是掉下来又装上,应该不会导致过早磨损,当个炮灰表还行。

网友:
牛屎比较光亮,以前学生时代,有块830B或者830L都很奢侈了,能用

网友:
时间长的接触不良,清理一下就好,功能虽不多,但实用的小表外出用挺方便的

网友:
这个低档表居然还带背光功能。

网友:
外出用,拿着也放心。。。谢谢分享

网友:
危险,赶快扔掉!

网友:
小心机油腐蚀塑料

楼主:
谢谢各位坛友关注并点评!炮灰表就不用那么讲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