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各位老哥,帮忙看看烧水壶问题

楼主:
家里烧水壶坏了,通电不加热,,我拆开看了下。是加热管上面的一端生锈,断掉了。这玩意儿怎么接上啊,我用老铁焊锡接不 了

网友:
只能换一个了。

网友A:
我看接头还有点长度,弄点软线的铜丝缠几圈拧死再用烙铁焊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接头还有点长度,弄点软线的铜丝缠几圈拧死再用烙铁焊一下试试

焊不上,那个加热棒那个铁丝不吃锡

网友:
什么材质,不吃锡?

网友:
焊是焊不住的,这个位置温度还不低,焊了也不牢靠。
朝插座或者开关的那种压线铜座子,套上去然后拧紧压线螺丝

网友:
扔了买新的

网友:
点焊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焊上也不稳妥,还是买新的

网友:
不锈钢助焊剂试试,看能不能行。

网友:
这个位置接触不良有发热的可能性,不建议焊,插头插座里面有接线座,螺丝拧上去

网友:
难搞,头头有点小

网友:
这个可以的焊的,接线柱打磨干净,需要助焊剂!

网友:
这个位置断了,就换新吧,别折腾了,安全第一。

网友:
换新的吧,这个位置发热好严重的,焊上去的不行,原厂应该是碰焊工艺

网友:
这水壶可以报废了

网友:
加热棒这位置高温,焊上用的时候也会脱落

网友:
只能压接,就算焊上用不长。

网友:
打磨光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