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维护】电动自行车更换前避震器、更换前轮胎和车框

楼主(2025-09-17):
  • 电动自行车的避震坏了,一直漏油(网上一对儿避震40元,实体店150元)
  • 刹前闸的时候,车篮会下探,把前挡泥板干碎了
  • 前轮的轮胎外面裂纹严重,索性一起换了(网上朝阳轮胎40元,实体店120元)
  • 前车篮是铁的已经生锈,更换了个塑料的(网上车篮15元,实体店60元)

东西在上周末到了,有时间索性都整了下

注意事项:
  • 更换避震后,前轮中轴轴杆会不够
  • 中轴轴杆有10/12mm之分,12mm的问好卖家是否有10mm的轴套
  • 记得买一些5mm宽度的轴套管,来调节前轮左右位置

当初买的是二手电动车,已经三年了,下图是期间更换的东西,通过这个车电动自行车基本上都会整了

==========================避震器篇============================

==========================更换轮胎和车筐============================

网友A:
整得不错,给楼主点赞,挡泥瓦应该也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得不错,给楼主点赞,挡泥瓦应该也一起换了

用铁丝固定一下,能省则省,哈哈哈

网友B:
我的电动车后轮胎也要换了,不知道后胎好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铁丝固定一下,能省则省,哈哈哈

挡泥瓦也不贵,换完再全车擦洗一下,车子颜值立马就提升了

网友:
不错,有了折腾的乐趣,成功的喜悦,还省了不少毛毛

网友C:
前减很重要,硬了的话碰到颠簸的路面,要颠散架的

网友:
给楼主点赞,自己动手干

网友D:
网络有偷窥功能,刚换了前减震就推送贴子。台玲星途油封漏油,换过油封加过油,漏油依旧,换原装的宝和多上的100出头,搜了换其他品牌的半价,主打能用就行,长380CM(旧的36.5cm,漏油压到底了),直径2.7CM, 轴套短了没换先加的垫片,原来是单独的挡泥瓦支架,新的是一体的支架,导致挡泥瓦太宽装不上,原车的螺丝孔也碎了,暂时不装吧,拍个间距合适的再换。 轮胎买的固满德山道巡礼半热融胎 3.0-10,休假前后都换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换过前后轮胎,前轮轴承。
这个前减震和前碗轴承原来也想自己换,后来幸亏是到店里换的,看他换的架势,我自己是搞不定了,可能是车型的关系。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也省了不少钱。

网友:
铁丝,扎带,燕尾丝这都是修车神器!

网友E:
楼主一年得干一万多公里吧,能把车子骑到这程度不是一般公里数能行的

网友:
我换的固满德山道巡礼,感觉不错,

网友:
1139元,是不是可以直接去买一辆全新的小车了

网友:
都可以开修车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动车后轮胎也要换了,不知道后胎好换吗

好换的很

自己买套轮胎撬棒   和对应型号的轮胎(拍轮胎侧面的型号给店家,他会给你推荐)

拆掉后轴左右两个螺丝,轮胎放掉气,换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减很重要,硬了的话碰到颠簸的路面,要颠散架的

是的,之前那个旧的减震遇见大坑,一下子就到底了,“咣”的一声,硬接触。
换上新的减震后遇到大坑也到不了底了,有缓冲,比之前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络有偷窥功能,刚换了前减震就推送贴子。台玲星途油封漏油,换过油封加过油,漏油依旧,换原装的宝和多上 ...

  男人的乐趣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一年得干一万多公里吧,能把车子骑到这程度不是一般公里数能行的 ...

一年抛去周六日和法定节日后,剩余天数约为 250 天

1天骑行20公里,也就5000公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