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多多2三十的电动车锂电充电器(48v 3A 5A的那种)能用吗?

楼主:
rt,买这种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diy铅酸改锂电池需要一个充电器。

网友:
我买的3a可以用,带一个指示灯

网友A:
买过很多个了,内部做工一般,勉强能用,主要都是省掉了初级EMI电路,其他和UC3843铅酸充电器差不多该有的都有。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以凑合着用

网友C:
不太建议用,毕竟垃圾充电器电压普遍偏高,并且纹波大的一批,对电子电路损伤大,用久了可能某天会导致保护板莫名其妙坏了,或者电车控制器坏了。而且自己也可能自燃,如果习惯把充电器放到踏板上,那么就可能把车一起烧了。

网友:
保护主要在保护板,充电器只是电流来源

网友:
买来用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按价格。3A的30多。算正常价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建议用,毕竟垃圾充电器电压普遍偏高,并且纹波大的一批,对电子电路损伤大,用久了可能某天会导致保护 ...

那正规锂电充电器推荐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很多个了,内部做工一般,勉强能用,主要都是省掉了初级EMI电路,其他和UC3843铅酸充电器差不多该有的 ...

那不凑合的话 正规锂电充电器推荐买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以凑合着用

那不凑合的话 正规锂电充电器推荐买什么

网友D:
买个新的自己用得安心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新的自己用得安心不好吗?

那么如何选?

网友:
给电池充电而已,电源要求不用太高。大胆放心用

网友:
3A的可以,5A的加点儿

网友:
锂电充电器还是买个好点吧

网友:
只要保护板过关,电源一般都行。但不能买三无产品!

网友:
不建议用,最好买质量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