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个被人加了菜油润滑的钻力牌电风扇

楼主(2025-09-17):
给大家来一段AI味浓厚的描述,增加发帖的质量,我记得以前非常直观的描述,管理都需要帮我稍加润色

清晨的修理铺里,张师傅的双手如同最沉稳的掌勺人。

他拆开罢工的风扇,轴芯上那层被误加的菜油,早已干结,成了阻碍转动的“顽疾”。他用棉签细细擦拭,像是为一道老菜褪去油腻,直至金属重现清亮。

随后,他为轴芯换上新的润滑油,那丝滑的触感,仿佛刚磨好的糯米粉,预示着即将到来的顺滑。

检查发现,电容也“缺了一味”。手头没有同款,张师傅便换上了稍大一点的,如同在配方里做了巧妙的调整。

当一切复位,开关轻按——“呼啦啦”,风叶转动,凉风拂面。那风声,不疾不徐,带着恰到好处的力道,就像一道火候正好的家常菜,质朴、妥帖,充满了生活的暖意。

网友:
哈哈哈,点赞,优秀的楼主

网友:
拆都拆了,不如把含油轴承换成滚珠轴承的

网友:
启动更换,
轴承重新清洗润滑
老货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有了菜油转起来更香了。

网友:
现在发贴需要这么卷吗?

网友:
只要有问题了加了油就要年年加

网友:
怎么确定是加了菜油呢,莫不是楼主就是加菜油的

网友:
油焖钻力,这电扇太香了

网友:
风扇是降温用的,应该是充满了生活的凉意。如果是暖意,那是越吹越热了

网友:
采油熔点低温度高了容易碳化

网友:
我还是觉得加点芝麻油更合适。

网友:
现在发个帖都这么卷了。。。。

网友:
这老风扇还要用三瓜拆卸

网友:
楼主好文采!感觉整个帖子里面充满了诗意!

网友:
楼主肯定是优秀的文科状元,文字功底深厚

网友:
楼主这是要考研啊

网友:
我谁都不服,就服你,话说回来,现在要是没有一点文采都不好意思发贴了。第一次看到取电风扇的扇页还需要用三爪拿头的!!

网友:
其实有的电机轴承需要加油,有的需要加润滑脂;像电风扇这种轴承,最好加长城高温润滑脂,当然不能加太多,影响散热。像大型机组的转速高,需要润滑良好,就要加长城润滑油,轴和轴瓦之间形成一层油膜,保证转子不会和轴瓦产生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