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次不是数码产品了,拆一个升降晾衣杆的卷绳器吧

楼主(2025-09-17):
家里的晾衣架,用了八九年了

卷绳器里面的轴承爆了
钢丝也磨的爆丝了
就买了个新的换上

这款用料真实在,50多块钱
一大坨铝外壳
虽然设计做工算不上特别精致
但是用料确实算很实在的
绝不是垃圾锌合金可比的

其实也没啥可拆的,结构很简单,原理也很简单

线轮上面突出一个卡笋
卡笋插入底座转轴弹簧上的2个U型钢丝之间
U型钢丝就是个弹簧,两个U型弯,是弹簧的两头
当线轮被拉扯的时候,卡笋带动弹簧收紧
抱紧中心固定柱,阻止转动
图上的铜质手轮有两个突起
当转动手轮的时候,突起推柱U型钢丝外侧
就是让弹簧松绑

转轴顶和底各有一个轴承,保证转动顺滑

也减少磨损增长寿命

好的,收工。

网友:
这个用料实在,看起来很舒服!

网友:
挺结实的,那个U型环就是类似单向(止逆)卡簧的作用吧,感谢分享

网友:
拆一个升降晾衣杆的卷绳器吧

网友:
全金属结构,不错,就是硬打硬的钢丝容易磨爆丝这个点难搞

网友:
铜轴加轴承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不错,还有轴承的

网友:
用料比锌合金好,有滚珠轴承。

网友A:
不错啊,使用情况能上下图吗,也想改造一个,旧房子用固定杆,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使用情况能上下图吗,也想改造一个,旧房子用固定杆,累

就几个定滑轮而已。去淘宝任何一家卖这个详情了就能看到结构简图。

楼主:
就是轴承里面的滚珠都撒出来了。

网友:
用料还是挺实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