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废品站捡漏一台打印机 三星SCX3405F简单拆解

楼主(2025-09-17):
今年小学没有辅材,开学前小孩妈就说可能要买个打印机。本来准备找惠普1020的 价格高的离谱 再加几百都能买个新的奔图了。。。后来亲戚一个朋友开废品站的。我跟他说如果有收到打印机就联系一下,过去看看,结果他连打印机是什么都不知道。我随便找了几个图给他跟他说类似这样的。

过了几天突然联系我,说今天刚收了一天。拍了视频过来看,。是个一体机。马上带了纸跟电源线就过去。
是一台三星SCX3405F 开机正常。打印报告发现纸张一边黑。但是能看到打印的内容,复印一下 内容也能出。就是一边黑。他说拿回去,能修能用再说。

拉回仓库。用压缩空气整个机器吹了一边。吹出很多小强的壳。。把硒鼓拿出来,发现充电辊坏了。脱皮了。难怪打印出来一边黑。把整个机器吹干净后,带回家。大卸八块。
其实到现在 机器已经用了10来天了。之前拆机清洗没拍,今天再拆,主要是偶尔有1张纸有点波浪形出来。。怀疑是定影问题,才再次拆机,,结果这次拆机 把屏幕支架给干断了。。果然 作死

先说说机器。整体清洗后。打印复印都是正常的。唯一坏的没修的是输稿器的托盘。影响不大。

这台机器用的是D101S的硒鼓,硒鼓带芯片的。因为原来机器里面的硒鼓坏了而且漏粉,在仓库那会就扔掉了。。新的硒鼓在机器清洗完后还没到。就想着之前开机咔咔咔的声音试试还在不在,
就在机器没放硒鼓的时候开机测试。然而机器不但没有提示安装硒鼓。而且在没有硒鼓的情况下,机器还能打印,当然是空白页。这就邪乎。后来拆机。发现主板上有XX科技的易碎贴,怀疑这机器被刷过免芯片的BIOS了///后来硒鼓到了。我把硒鼓的芯片拆了。打印正常,电脑上的软件一直显示100% 证明这台机器免芯片了。。

本来还想这买3405FW的注意跟无线网卡升级一下 让他支持无线打印 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哈哈。

论坛里也有人拆过这个机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1836
上图 图片不多。

机器正面 是不是跟奔图很像,奔图屏幕是左边

扫描台

都是卡口,顶住这里就可以取出。排线在机器的左侧 ,要先拆了排线

这里一个塑料卡子断了。不影响使用。输稿器用的很少。

输稿器,螺丝有点生锈。估计是小强的尿。正常使用

这是去掉扫描台的机器

机器左边的驱动齿轮。这个在第一次清洗的时候就拆过。上了润滑脂 这次就不拆了。进纸离合器是那种一体的

机器右边的主板。底部的高压板

可以看到主板是有易碎贴16年的

背面也是16年的贴纸。

正面 拆掉屏幕上2个螺丝。就可以取出按键

屏幕后面有2个螺丝。是前盖的螺丝

作死 卡子断了。。。

去掉纸张托盘

去掉前盖,中盖 跟硒鼓

前盖去掉后 这里2边的螺丝去掉,就可以把覆盖件取出来。看到整个机架了

机架。。。拆个定影 就要拆成这样

激光器,之前清洗的时候拆了。这里就不再拆拉

定影组件。用的是定影辊,

压力辊跟上辊都没损坏。

分离爪也正常。没看到哪里有问题。把上辊上面的传感器拆出来。厚厚一层碳,清洗后装回
因为没有拆主板。定影的线还链接在主板是,所以定影没有完全分离。。目测没问题

回装了

手贱 拆坏的卡子。。用螺丝代替了。。这个作用的屏幕可以撑起来。呈45度角。也可以收回去。。不装这个弹簧,屏幕没办法支撑住

三下五除二装起来了。
打印测试页  没问题

扫描也没问题

机器花费80块钱有点小贵  换了硒鼓25  扫描仪支架2个4块钱。。就坏了1个。买了2个一起换了。可以愉快的打印了哈哈

这台机器到我手之前 打印了1.5万张左右

网友A:
这机子废品店要80元??

网友B:
这打印机看着岁数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废品店要80元??

对。我心里想着如果要价100我就不要了。。
不过现在弄好可以正常使用。也比X宝上买二手1020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打印机看着岁数不小了

如果是16年的,到现在是9年。零件啥的没看出老化。还行把。。比X宝买二手1020划算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废品店要80元??

这是有可能的,比如电脑他们收一台可能也就50,卖出来至少要200...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网友C:
硒鼓检测不是靠芯片  计数才是芯片    检测有没有硒鼓是一个弹片开关  和开盖检测类似    兼容鼓可以做到不被写入打印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硒鼓检测不是靠芯片  计数才是芯片    检测有没有硒鼓是一个弹片开关  和开盖检测类似    兼容鼓可以做到不 ...

但是一般的机器。不放硒鼓,是会提示错误的。。也没办法自检,更没办法执行打印,,这台机器。不放硒鼓,可以自检,打印报告也可以,就是输出空白页。把硒鼓的芯片拆了。也能正常打印。到目前打了半包纸,电脑还是显示硒鼓100%  可以确定这台机器刷了免芯片

网友:
这下赚大了哇

网友:
看着岁数不小了

网友D:
三星打印机质量一般般,还是惠普P1108靠谱,就是目前价格贵了

网友:
激光打印机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能刷成免芯片的还是挺厉害的。

网友:
技术漏,一般人都拿不下

1020也是经典机型,家用给小孩打资料足够,前单位有一台用了快20年都还没坏 白色变黄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我心里想着如果要价100我就不要了。。
不过现在弄好可以正常使用。也比X宝上买二手1020划算 ...

50不能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废品店要80元??

在我这边更贵,至少100元起。

网友:
比1020的要强的多。

网友:
三星机用的是无磁粉,不用多久就废粉满仓,还是佳能惠普的磁粉老机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星打印机质量一般般,还是惠普P1108靠谱,就是目前价格贵了

还好吧,我的三星4521f,打印了45000页了,换过搓纸轮,清理过继电器海绵,目前依然坚挺,就是觉得预热时间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