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地铁站里的半球旁那个小东西是啥?

楼主:
坐地铁见到半球监控旁边都有一个小东西,不禁问一下万能的网友们。是麦克风还是音箱?还是别的东西?

网友A:
多咪头的声音采集器,说白了,就是麦克风,然后传到后台的硬盘录像机上,记录声音的,只不过这东西有点特殊,多角度,降噪等功能;和摄像头一起,声音图像都有了啊;哈哈,我是猜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咪头的声音采集器,说白了,就是麦克风,然后传到后台的硬盘录像机上,记录声音的,只不过这东西有点特殊 ...

正解,半球形的摄像头不带声音采集,外挂麦克风采集的

网友:
应该是叫拾音器

网友:
有源咪头,高灵敏全向

网友:
是个大功率的小音箱。

网友:
多咪头的声音采集器

网友:
我猜是全指向麦克风

网友:
以前的摄像机不带拾音功能,为了节省成本,增加一个拾音器,实现声音的同步采集录像,以前加过好多。现在的摄像机大多带拾音功能了。